无功补偿柜三相电力电容发出异响。

楼主(2011-07-01):
新装无功补偿柜,三相电力电容运行中发出异响,发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量下电流先

网友B:
如果补偿电容柜接线不错。电容质量有问题,可看看电容柜上的三相电流表是否平衡?

楼主:
这样啊,要下星期一才量的到。

除了九肚这个牌子,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电力电容的牌子介绍。

网友C:
看电容有没有漏液发鼓

网友D:
非线性负载多,谐波成分大,造成电容器损耗大,发热。

网友E:
台湾士林,电容器不错的,我们用了几家,最后觉得这家最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非线性负载多,谐波成分大,造成电容器损耗大,发热.

或者电容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G:
“三相电力电容运行中发出异响,发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电容一般是放炮击穿短路,不会有声音;

2、你说的声音,可能是串联电抗 发出的;

网友H:
我们用的是旨月的,还行吧,不过我看应该不是质量问题,看看接线,和电源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三相电力电容运行中发出异响,发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电容一般是放炮击穿短路,不会有声音;

2、你说的声音,可能是串联电抗 发出的;

内容的回复:

不是电抗器发出来的。就电容本身,但类似电抗器的那些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补偿电容柜接线不错。电容质量有问题,可看看电容柜上的三相电流表是否平衡?

电容电流还算平衡,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线性负载多,谐波成分大,造成电容器损耗大,发热。

可能问题在这吧,是否加装电抗器会好点。

或许还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G:
1、电容补偿柜的电容器,如果是补偿专用的,都串有电抗器;

2、电容器是不会发声的,放电时才有刺刺的放电声,声源是点火花产生的;

网友G:
3、你的补偿柜没有串连电抗器?还是你没有看见?

楼主:
没有串电抗器。

网友I:
如果电容内的响声不太大,应该是“自愈”现象,现在用的电容大部分属于“自愈式”。

什么是自愈式电容,我也不多说了,怕说的不好,解释的不清楚,把自己饶进去,你自己上网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串电抗器。

你的话我不能相信了!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心冷空虚 的回复内容:

没有串电抗器。

你的话我不能相信了!

内容的回复:

呵呵,不能信就算了。

楼主:
对:yjig 关于

如果电容内的响声不太大,应该是“自愈”现象,现在用的电容大部分属于“自愈式”。

什么是自愈式电容,我也不多说了,怕说的不好,解释的不清楚,把自己饶进去,你自己上网查一下。

内容的回复:

感觉不像是“自愈”。

网友J:
电焊机,普通异步电动机什么的用电容补偿,而类似变频器负载有高次谐波,一般用滤波器。刘工不相信不理解电容补偿柜里没电抗器,其实没有的多着呢。

网友K:
应该是你电容补偿区域中有高次谐波设备,如大功率电机,硅整流,变频器等,电容器加装滤波器。

网友L:
应该是有高次谐波的问题吧!

网友G:
“谐波”成为不明故障的代名词,什么解释不了的都往谐波上推!

网友M:
画鬼容易画马难。同刘工。

网友N:
是谐波  我是35KV变电站的工作人员     经常碰到下面1KV变电用户出现类似现象   我们有专业的谐波测试仪测量一下就OK了

楼主:
630KVA变压器,5台55KW水泵,一台55KW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有多少大呢?

现在注意留意了一下,当投进一组电容时,电容响声比较大。投入第二组的时候响声比较小。但发热量还是那么的大。

楼主:
补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O(2013-10-13):
  声音大的话应该是电抗器坏了,电抗器振动发出的机械声,嗡嗡声说明是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