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remium PLC的寻址疑惑

楼主(2011-07-01):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最近在学习施耐德的PLC,对于其中的直接寻址有些疑惑的地方,望高人指点。如下:

1      %QW0.5.1.0.10 帮助里面的解释为  机架0模块5通道1数据0的第10位

2      %I4.2.3与%I4.2.3.0是同一地址吗?%I4.2.3与%4.2.3.1都是指向哪里?

3   同样的%IW4.2.3 与%IW4.2.3.1 都是指向哪里?

问题简单,但请不要误导初学者,谢谢

楼主:
对于第一问的问题是一个通道不就是一位吗,难道还有什么某某数据再某某位吗?

网友A:
你好,你用施耐德的PLC用的怎么样?好像用的人不多啊,我打算要用的,不知道怎样?能否告知,谢谢!

楼主:
回复2楼;最好选用别的品牌,功能是不错的,但是资料难觅,软件更加难找,配置麻烦,我因为现有的系统采用,不得不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回复2楼;最好选用别的品牌,功能是不错的,但是资料难觅,软件更加难找,配置麻烦,我因为现有的系统采用,不得不学
谢谢,哎,老板看着便宜,就想把三菱的换成施耐德的。

网友B:
 在硬件组态中可以看到的

%I4.2.3与%I4.2.3.0是同一地址吗?

前面的是模拟量,后面的是布尔量(只是前边的1位)

相当于s7-200中的iw0和i0.0

网友C:
首先%I4.2.3与%I4.2.3.0,因为都是数字量,所以应该是同一地址;

%IW4.2.3 与%IW4.2.3.1 如果两个都是数字量,也是同一地址;如果前一个是字,后一个是位,那么后一个是前一个的第二位(第一位是0);

其实就按照我上面说的两条就可以了,不用考虑太多。

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上WWW.52PLC.NET提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5楼的回答也不错,6楼更直观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