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变频器感应电

楼主(2011-07-01):
我公司现有一台设备使用的台达3.7KW的变频器,带动的是4KW的电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一启动这个电机,设备上的另一个变频器的启动按钮就会一闪一闪,用表测出的电压只有1V多,机器的外壳和电机还有变频器都有良好的接地,整个控制线路都没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现象,只要把电机的电源线拆除,再启动就不会有了,请问各位大大们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出测加电抗器

网友A:
此铁还是去变频器区比较合适。帮楼主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