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寄存器地址与组态王中的变量定义中的寄存器地址如何对应

楼主(2011-07-01):
西门子PLC200寄存器地址与组态王中的变量定义中的寄存器地址如何对应,在组态王数据词典中变量对应的PLC S7-200 EM231 4-20MA中AIW0的信号如何在组态王中显示 我是初学者 请说得详细点 谢谢

网友A(2016-02-29):
西门子200 PPI
组态王设置
1、定义组态王设备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PLC\西门子\S7-200系列\PPI

2、设备地址及通讯参数定义
设备地址格式为:由于S7-200系列PLC 的型号不同,设备地址的范围不同,所以对于某一型号设备的地址范围, 请见相关硬件手册。组态王的设备地址要与PLC的PORT口设置一致.PLC默认地址为2。

建议的通讯参数:

设定值 推荐值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偶校验

3、组态王数据词典-IO变量定义
1)、组态王中寄存器列表

寄存器格式 寄存器范围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读写属性 寄存器含义
    Vdd 0~9999 BYTE,SHORT,USHORT,

LONG,FLOAT
I/O整型、I/O实型 读写 V数据区
Idd 0.0~9999.7 BIT I/O离散 只读 数字量输入区,按位读取
0~9999 BYTE I/O整型 数字量输入区,按字节(8位)读取
Qdd 0.0~9999.7 BIT I/O离散 读写 数字量输出区,按位操作
0~9999 BYTE I/O整型 数字量输出区,按字节(8位)操作
Mdd 0.0~9999.7 BIT I/O离散 读写 中间寄存器区,按位操作
0~9999 BYTE I/O整型 中间寄存器区,按字节(8位)操作

2)、寄存器使用举例:

寄存器名称 读写属性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寄存器说明
V400 读写 BYTE IO整数 V区地址为400的寄存器(一个字节)
V416 读写 LONG IO整数 V区地址为416的寄存器(四个字节416、417、418和419)
Q0 读写 BYTE IO整数 对应Q区的Q0.0-Q0.7,一个字节(八位)
I0.0 只读 BIT I/O离散< 对应I区的I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