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通过通讯模块可以实现相互通讯吗?

楼主(2011-07-01):
我有3套系统设备(A/B/C),都是用的FX2N的PLC,都有通讯模块(连接了上位机的),现在需要对系统设备进行改善

我需要把A系统的PLC的信号传送到B设备的PLC(也就是这个PLC要取另一个PLC的输出信号做输入信号),可以通过

通讯模块传输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呢?我不想再布线了,2个控制柜相隔太远了。先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
可以的,你和上位机连接的是用的什么通讯模块?FX2N-232-BD还是485-BD?

如果是485-BD的话就更方便了,直接连在一起485通讯了,用RS指令,主从模式

网友B:
http://wmchinaplc.taobao.com/看看我们的产品,功能强大,价格便宜,性能稳定,直接用三菱软件和三菱编程线编辑,完全兼容三菱

网友C:
是的,你说说看你用的什么做通讯。

楼主:
就是这个模块 型号忘了记下来了

楼主:
每个PLC都安装得有这个模块通过它连接的上位机

网友D:
用CC-LINK连接也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的 看书 有例子,找到通讯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F:
用RS485 就比较简单

网友G:
从图片上看来似乎是485ADP的模块,2N的485只能用一个,3U的才可以同时用一个以上的,你现在模块正在使用,如果想用N:N的网络应该是不可以的了,如果把上位机的通讯改到使用编程口或422BD上,再用485BD在PLC之间进行通讯,个人认为那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从图片上看来似乎是485ADP的模块,2N的485只能用一个,3U的才可以同时用一个以上的,你现在模块正在使用,如果想用N:N的网络应该是不可以的了,如果把上位机的通讯改到使用编程口或422BD上,再用485BD在PLC之间进行通讯,个人认为那样才行。

对,是485ADP模块,他和BDP有什么不同吗?我查了资料,说是在使用FNC80(RS)指令时,关于计算机廉洁通讯的设置无效。是不是就是你说的意思

网友C:
对:qaio85 关于

引用 网友G:
关于从图片上看来似乎是485ADP的模块,2N的485只能用一个,3U的才可以同时用一个以上的,你现在模块正在使用,如果想用N:N的网络应该是不可以的了,如果把上位机的通讯改到使用编程口或422BD上,再用485BD在PLC之间进行通讯,个人认为那样才行。

对,是485ADP模块,他和BDP有什么不同吗?我查了资料,说是在使用FNC80(RS)指令时,关于计算机廉洁通讯的设置无效。是不是就是你说的意思

内容的回复:485ADP可以连接8台以上的,距离可以是500米。485BD最多连接8台,距离最大为50米。

网友C:
对:qaio85 关于
就是这个模块 型号忘了记下来了
内容的回复:

你这里选对了,你说的距离远正好适用485ADP.

网友H:
欢迎拨打400-821-3030免费技术热线,获取进一步相关技术信息。

三菱官网:www.meach.cn

网友I:
楼上的说得好打电话问一下免费技术热线不就行了

网友J:
完全可以,不过程序要写

网友G:
我所了解到的485模块,在FX2N之间用的话是N:N的模式,这种模式只支持在FX之间用,如果用这个模块同时连接上位机和其他的FX系列PLC的话,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也就是说N:N的模式不适用于FX和上位机之间,两者不能在一个网络内使用,FX2N系列的PLC的硬件只支持安装一个485模块,而3U的可以安装超过一个,如果是3U的PLC,可以安装两个485模块,一个用来N:N,一个用来和上位机通讯,这样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