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apro与PLC老是连接中断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2):
各位大侠

小弟2003年开发了一套系统 当时买的是GE9030的364CPU

软件开发环境是Versapro2.04和Cimplicity6算是比较老的产品了

以前Versapro运行的环境为Windows2000,后面因为更换了计算机,将系统该为了XP

现在发现安装有Versapro的那台计算机与PLC进行通讯的时候老是不定期的出现中断的情况(时间时长时短)

当时是怀疑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但是即使更换成2000系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Versapro于PLC通讯中断的情况出现时,用命令可以拼得通PLC的IP(也就是说网络是好的)

但是只要一出现通讯中断,如果不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再也不能连接上了

而且在关机的时候总是会提示要有一个进程出错的窗口:HDRV TCP/IP(但是我在运行Versapro的时候在系统进程里也没发现这个进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个现象

哪位大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知道解决方法的麻烦告知一下,谢了!

网友A:
你的电脑上安装GE的HCT软件没,如果安装了,就卸掉HCT,重装versa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