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工控达人,关于S7200时钟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11-07-02):
各位师傅大家好:

            我想用S7200 与 威纶MT506M  做一个时钟程序来控制在不同时间段PLC执行不同的命令,如课间铃声程序。

要求:1、能在触摸屏上收获显示S7200的时钟 并能设置S7200的时钟。

            2、能在触摸屏上设置定时使令命令输出。

现阶段已经实现了在触摸屏上显示S7200的时钟,但其他的任然没有收获。请求各位师傅指点!!!小弟拜谢!

如果各位师傅有类似的程序请发一份给小弟拜读,zhongxiaohua933@163.com

以下是时钟读取程序。。。。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TODR VB200
Network 2
LD SM0.0
LPS
MOVB VB200, AC1
AENO
MOVW AC1, VW250
BCDI VW250
LRD
MOVB VB201, AC1
AENO
MOVW AC1, VW252
BCDI VW252
LRD
MOVB VB202, AC2
AENO
MOVW AC2, VW254
BCDI VW254
LRD
MOVB VB203, AC1
AENO
MOVW AC1, VW256
BCDI VW256
LRD
MOVB VB204, AC2
AENO
MOVW AC2, VW258
BCDI VW258
LRD
MOVB VB205, AC3
AENO
MOVW AC3, VW260
BCDI VW260
LRD
MOVB VB207, AC3
AENO
MOVW AC3, VW264
BCDI VW264
LPP
MOVW VW264, VW268
-I +1, VW268

楼主:
虽然没有人解答,但我和同事已经研究出来了。把程序放在这里,希望能帮到需要的朋友。

时钟读写程序如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读取系统时钟
// 网络注释
LD SM0.0
AN M10.0
A SM0.5
TODR VB200
Network 2
// 将系统时钟参数 BCD码转成整数
LDN M10.0
A SM0.0
LPS
MOVB VB200, AC1
AENO
MOVW AC1, VW250
BCDI VW250
LRD
MOVB VB201, AC1
AENO
MOVW AC1, VW252
BCDI VW252
LRD
MOVB VB202, AC2
AENO
MOVW AC2, VW254
BCDI VW254
LRD
MOVB VB203, AC1
AENO
MOVW AC1, VW256
BCDI VW256
LRD
MOVB VB204, AC2
AENO
MOVW AC2, VW258
BCDI VW258
LRD
MOVB VB205, AC3
AENO
MOVW AC3, VW260
BCDI VW260
LRD
MOVB VB207, AC3
AENO
MOVW AC3, VW264
BCDI VW264
LPP
MOVW VW264, VW268
-I +1, VW268

Network 3
// 时钟设定
LD SM0.0
A M10.0
TODW VB100
Network 4
// 将整数转成BCD码送入时钟
LD SM0.0
A M10.0
LPS
MOVW VW250, AC0
AENO
IBCD AC0
AENO
MOVB AC0, VB100
LRD
MOVW VW252, AC0
AENO
IBCD AC0
AENO
MOVB AC0, VB101
LRD
MOVW VW254, AC1
AENO
IBCD AC1
AENO
MOVB AC1, VB102
LRD
MOVW VW256, AC1
AENO
IBCD AC1
AENO
MOVB AC1, VB103
LRD
MOVW VW258, AC2
AENO
IBCD AC2
AENO
MOVB AC2, VB104
LRD
MOVW VW260, AC2
AENO
IBCD AC2
AENO
MOVB AC2, VB105
LPP
MOVW VW262, AC3
AENO
IBCD AC3
AENO
MOVB AC3, VB107

网友A:
需要先停止时钟然后设置就没有问题

网友B:
2、能在触摸屏上设置定时使令命令输出。

把时钟的时分秒分出来。再跟屏上设定的进行比较。到设定值就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