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380V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变频器开着开着突然就关了,大概10来分钟,是我没设置好参数,还是变频器出问题了?菜鸟求高手

网友A:
把启动信号直接短接一下 看看还关不关。如果不关说明外部继电器线路有问题  如果还关 说明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你说的关是变频器跳故障 停下来 还是其他。

新亚电子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anly797   专业IGBT模块 整流桥 风扇 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