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16MR写入和写出、有输入信号,无输出信号和运行指示信号

楼主(2011-07-02):
      各位前辈:我是三菱PLC 新手,有两个问题请教:1)在新购置的三菱PLC FX-2N-16MR能写入和写出、有输入信号,而无输出信号和运行指示信号。2)在软件编程使用定时器,TO不识别、只能用TI以上定时器,敬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可能有好几种情况,首先你能确定你买的是正品吗?

网友B:
估计是国产的,仿的吧。

网友C(2011-09-28):
是正规代理商那买的吗?

网友D:
因为是新购置的,看PLC的通信口旁边的开关是不是在RUN状态。如果是STOP状态,会出现有输入,没有输出情况。

网友E:
楼主说无“运行指示信号”,可注意楼上的提示。

T0的“0”,是用的数字“0”吗;楼主发帖时,好像打的字是“O”。

网友F:
又是三菱PLC问题,学习中

网友G:
因为是新购置的,看PLC的通信口旁边的开关是不是在RUN状态。如果是STOP状态,会出现有输入,没有输出情况。
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因为是新购置的,看PLC的通信口旁边的开关是不是在RUN状态。如果是STOP状态,会出现有输入,没有输出情况。
可能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我第一次用三菱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以前我是用欧母龙的,所以不知道有这个开关

网友I:
三菱变频器、三菱PLC、三菱伺服系统、三菱触摸屏销售QQ:707000611   24小时服务热线:13530200879

网友J:
请问你是怎么你上位机是怎么读取数据的呢?

网友K:
如果不是质量问题,三菱PLC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L:
1, 开关是不是在RUN状态,PLC是否完好

2, 线圈输出是没有重复输出

3, 你的输出有没有接电源呀?

网友M:
这是N久前的贴了,楼主估计都可以做大师了。哈哈。。。

网友N:
有问题,找30man.全面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