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行程开关(常开)怎么控制气缸的往复运动?

楼主(2011-07-02):
如题.

用两个行程开关(常开)怎么控制气缸的往复运动?

网友A:
配合双线圈的电磁阀

网友A:
双线圈电磁阀两线圈分别取一根线接到电源一极,两线圈另一根线各接一行程开关(常开点一端),两行程开关的常开点另一端并到一起接到电源另一极就可以了,不好画图,这样说的你明白不??

网友B:
气缸往复运动,就是气缸进和退吧,这两个行程开关相当于一个简单停止启动的电路的停止(常闭)和启动(常开)按钮.加自锁.来控制电磁阀线圈就可以了.如果都要用常开点,控制停止的行程开关再控制一个继电器,采用继电器的常闭做停止.

网友C:
参照电机正反转

网友D:
很想知道楼主这个应用是在什么场合?

一个行程开关就可以控制气缸的往复运动了啊。

如果是在气缸行程内有停止位要求,感觉不应该用限位开关来做。

这样行程开关应该很容易损坏吧。

期待楼主贴出应用的场合哈,多多了解多多学习。

网友E:
同意5楼的,一个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可以参照小机自动往返的接线图来做. 感觉用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来做,有PLC吗?

网友G:
通过限位开关来控制气缸中的气源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缺点是笨重易出现故障和不能够远传显示。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用的是电磁阀,位置其实有三个,设为A\B \C。A为最终停止位置,B\C分别为我须要控制往复运转的限位上限和下限。

所以一般的电机控制回路是行不通的,

现以用 一个继电器,常开、常闭各一个限位解决。

网友H:
一个行程开关就可以控制气缸的往复运动了啊。

如果是在气缸行程内有停止位要求,感觉不应该用限位开关来做。

这样行程开关应该很容易损坏吧。

网友I:
用三位两通阀加两个限位开关、两个继电器可在任意位置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