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报警RL-51 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7-02):
大家好,现在有两台伺服马达 三菱HC-KFS73 有一台是维修的一台是新的开了键槽,现在都报警 RL-51 在维修部手动试没有问题,寄到客户那边就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会回事啊,客户用其他的马达试也没有问题,是不是维修过以后参数要调整还是其他哪里需要做调整啊,请大家指教,不甚感激啊,QQ 923294551

网友A:
楼主你好,编码器的安装是否正常;伺服电机是无键连接,可加工一个键然后填上;

网友B:
AL 51吧,这个是过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