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通讯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02):
原来工控机主板坏了,我新装一台工控机,装好WINCC后,不能连网取数,网卡没有问题,IP地址设成自动,请问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A:
把原来的硬盘接到新计算机上,看看原来的设置。

楼主:
WINCC程序的名字和计算机名字相同,其它设置也相同,还是不能取数

网友B:
IP地址设成自动是不行的,必须设在与plc的IP同一网段才行

网友B:
应该主要是IP设置问题可以试试

楼主:
但以前的机IP地址是设成自动的

楼主:
现在还有二台机(连同一PLC)IP地址都是设成自动的

网友C(2011-08-13):
楼主 我猜你的工程网络参数肯定没有改动!只是换电脑后把项目拷过去!改服务器名后直接运行…… 这样是肯定不行的!网卡换了网络参数必须改动!

网友D:
试试  实在搞不定可以找我  曹虎明

网友E:
是客户机,还是工程师站,要读取服务器数据,还有你放工程的文件夹要被共享。

楼主(2011-10-07):
终于试出来了,原来是网卡没设对

网友F:
你用wincc的通讯诊断看看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