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BBacs550变频器反馈问题

楼主(2011-07-02):
各位看到贴的师傅们好,我想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跟施耐德PLC连接的,输出的反馈电流信号是4-20ma,可是在组态画面中给定变频器一个输入值的时候(PLC检查了没有问题),变频器输出的反馈信号跟设定值不一致无论给变频器设定0-50hz之间其中任一个频率,变频器反馈的都是50hz,想请大家指教一下,不知道变频器那边出问题了很棘手,万用表测量有电流信号,手动面板控制变频器时给定多少频率时组态画面能够正常的反馈出相应的频率。请赐教!

网友A:
那实际运行频率正常不正常呢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传上来,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那实际运行频率正常不正常呢
谢谢啊,今天问题找到了,是PLC里面一个变量地址弄错了,实际运行频率都是对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