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BB RVC功率因素控制器,显示负值?

楼主(2011-07-02):
调试ABB RVC功率因素控制器,

是通过自动设置的,

然后把功率因素设置在0.96,

然后按了MODE确认,但是后来装置上显示-.85(有轻微变动),关键问题是,为何显示-.XX,而不是显示0.XX啊?

另外两台同样设置,显示的1.00

网友A:
功率因数分为超前和滞后,可以有负值显示

网友B:
楼主  如果出现功率因素为负的情况 ,首先确认接线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对比一下,一般的补偿柜都会有两个功率因数表。如果对比显示一样的话,那么可以排除RVC本身的设置故障 ,本来功率因数就分为超前和滞后,如果显示偏偏RVC是负的 那么就是参数的问题

RVC  有个参数,在手动设置里面设置,就是你的功率因素目标值设置的不对,这个设置范围是从0.7的电感性到0.7的电容性。

如果还有问题可联系我,我ABB低压售后服务的。QQ:413403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