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威纶MT506M通讯好慢

楼主(2011-07-02):
以前两边波特率设置成9.6会慢,,后来改成19.2就好了。。。现在19.2也慢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希望能为我解惑!

网友A:
用MODBUS联,直接上187.5,快不少

网友B:
修改通讯些参(延迟时间,超时,命令延迟)看看看,也许接上逻辑地 TR都有改善了

波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的,有时反倒容易受到干扰,稳定性成数量级下降

网友C:
s7200和威纶MT506M通讯还是比较快的.

提高显示速度: 每个显示窗口不要安排太多的需要通讯获得数据的元件.  直接窗口谨慎使用公共窗口. 通讯速率19.2K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