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对策

楼主(2011-07-02):
近年来,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不断更新的设备给企业生产和管理带来了无限的便利,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全球能量面临耗竭、在发展节能、低耗型国家的号召下以及市场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电机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成为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环境,节约能量的主要手段。变频器符合了节约的主题,在工厂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变频器由于结构的特点,致使了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产生基波,还有很大一部分高次谐波,会引发不良反应,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通过对故障的分析,能够及时发现分析,并能有效解决问题。

  1 导致变频器故障的外因及处理对策

  变频器出现故障的原因比较多,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内因和外因。

  1 . 1 安装环境的影响及处理

  由于变频器为电子器件装置,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从产品的说明书中也可以看出环境对变频器的影响。比如振动会导致电子器件损伤;潮湿环境、腐蚀性气体及灰尘会造成器件锈蚀,接触不良,绝缘性能降低;温度是影响变频器性能又一主要“病因”,由于变频器在运作过程中,自身温度会不断升高,若外界温度同样高的话,散热不佳,影响变频器功能。

  处理对策:在安装变频器时,要保持器稳定性,对于存在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取防止措施,如利用橡胶避震;安装的环境要保持干燥,防止腐蚀性气体侵袭变频器,对于灰尘的危害,要对变频器做定期清扫,保持其清洁;安装环境的温度也要合理控制,有阳光照射的场合要用窗帘遮盖,若温度仍比较高,可适当安装空调。

  1.2 电源异常影响及对策

  由于电源线路长期暴露在室外,经常要经受风、雨、雪、霜的侵袭,导致线路老化,在供电时出现缺相、低电压、停电等现象,变动的电压波容易对变频器产生影响,导致非正常运行,影响其性能,久而久之,必定会出现故障。

  处理对策:在电源安装时,尽量将变电器的电源与其他电器分开,避免功率过高时,无法满足变频器正常所需电压。对于要求在停电后仍能运行稍许时间的设备,失压回复后,可通过测速电机测速来防止在加速中的过电流,最低限度降低对变频器的损害。而对于要求停电后长时间连续工作的设备,在安装时应加装自动切换不停电装置,如采用二极管输入变频器。但在停电运行的情况下,整流器中常会出现过大电流,长期如此运转,将影响变频器的寿命和性能,应及早进行检查。

  1 . 3 外部电磁感应干扰及对策

  在变频器周围若存在电磁干扰,会通过辐射侵入变频器内部,导致控制回路误动作,从而使其工作异常,停机,甚者毁坏。处理对策:要解决外部电磁的干扰,必须减少干扰的产生,如在变频器周围的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上,加防止冲击波电压接受装置,如RC 浪涌吸收器;对于要求采用屏蔽线回路,必须按要求操作,若线路偏长,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理的中继方式;在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安装无线电噪音滤波器,减少输入高次谐波,降低电源线对电子设备的噪音影响,同时减少输出端线路噪音对变频器的影响。

  2 导致变频器故障的内因及处理对策

变频器出现故障,不单有外因的影响,内因也是引起故障的重要原因之一。

2 . 1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理及对策

要使变频器正常运行,除正常安装外,参数的设置也至关重要,参数若设置不当,轻则无法满足运转需求条件,重则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因此在使用时必须正确设置参数。
 处理对策:为避免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变频器故障,在设置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或有关规定进行设置,如在速度控制设置中,要通过静态或动态识别最后确定;对于启动方式的设置,出厂说明书一般设置为面板启动,但在实际中,用户可根据工作所需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等,通过合理设置参数,能够确保变频器的正常运行。

 2.2 过压故障及对策

  变频器的过压主要是在直流母线上,在正常情况下,变频器有一个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在此范围内变频器才能正常运转,一旦电压超过此范围,产生的过电压故障极有可能导致变频器损坏,如供电电源过高导致的过电压故障;直流回路电压超过跳闸电压导致的过电压故障等,无论是那种原因引起的过电压故障,均对变频器会产生不良影响。

  处理对策:确保电源电压在变频器的正常运转电压范围内,并进行定期检修,同时检查变频器频器的减速时间是否正确,若发现设置过短,适当延长减速时间,此外,设置斜坡下降时间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2.3 过载故障机对策

  出现过载故障时,电机仍能运转,但其运转电流已超过了额定值,此故障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此才出现故障初期不易被发现,容易被忽视,而一般在发现期,已是比较严重的时期,对变频器的影响比较大。处理对策:由于过载故障具有时间累积性,因此对其预防是排除故障的主要方法,在日常工作中,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制动时间和检查电网电压等方式进行预防。对于已出现过载故障的变频器,通过检查输出三相的平衡性、是否在电机电缆上安装有浪涌吸收装置、变频器输出端开关是否误动作、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及参数是否设置正确,确定原因后“对症处理”。

  3 加强日常维护

  减少故障的发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日常的维护,通过维护工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得到解决,有效的控制了故障的进一步严重化。通过日常的变频器的检查,记录相关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出现异常立即给予处理对策;在日常工作中,测量工作温度和散热器温度,以便对温度进行调控;加强变频器的日常清灰保养,定期对变频器进行灰尘的清除,保持清洁,在清扫时注意观察变频器内发热情况,有无异常出现,并将每次的检查结果记录备案,以便于下一次的对比。

  总之,变频器虽然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倡导“节能”的大背景下,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其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技术的优越性,更依赖于日常的维护和少故障率,因此加强变频器日常的维护和故障的防治,是发挥其最大作用的必要和关键。

网友A:
好文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