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法启动电机问题

楼主(2011-07-02):
有一台西门子中压变频器,负载是破碎机电机,启动时给出频率电机不转,但是有电流,变频器也不报故障,请教一下各位工友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查看电机接线是否有错误

楼主:
应该没有错误,前一天还启动过

网友B:
“负载是破碎机电机,启动时给出频率电机不转,但是有电流,变频器也不报故障,”

1、这时电机转矩小于静摩擦力据;

2、电机转矩小于或等于额定转矩;

网友B:
3、电机电流小于或等于额定电流;

4、没有过载当然不报警!

5、可以再提高频率,增大电流,增大转矩,直到负载启动!

网友B:
6、可以再提高频率,增大电流,增大转矩,负载不能启动,直到报警为止!

网友C:
启动时给出频率电机不转。到50也不转?电流电压到多少?

网友D:
频率给到多少呀?电流电压又是多少呀?好好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上午厂家来了,现在问题解决了,是有一个电机正反转锁定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启动时给出频率电机不转,但是有电流,变频器有输出,怎么能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E:
也可能是昨天是轻载今天是重载哈,

楼主:
前天试车是正转,昨天就是反转了,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厂家说是一个正反转锁定的一个参数,破碎机反转肯定是不转了,但为什么没有报出警具体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B:
“前天试车是正转,昨天就是反转了,”与你说的“启动时给出频率电机不转,但是有电流,”是一回事吗?

网友F:
不是变频器和电机不工作。式破碎机反转不动作,机械卡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朋友们的回答,上午厂家来了,现在问题解决了,是有一个电机正反转锁定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请问是你们设定变频器的时候将正反转的信号选择了反转信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