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设定为零,可以长时间处在这个状态吗

楼主(2011-07-03):
比如30HZ运行3分钟,然后停止4分钟,然后40HZ运行5分钟,然后循环

如果设定为变频器程序运行的话,中间的停止怎么办?设定为零HZ运行4分钟行不

网友A:
1、停车变频器无输出;

2、零频、零压,也没有输出;

3、如果是这样,可以按多段速运行处理!

网友A:
4、如果零频不零压?

网友B:
不能吧,没使用过,变频自己调不了最少

网友A:
5、觉得不到零频也可以,在该频率下,电机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等于空载电流也行!

6、按多段速设置参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