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PLC选型

楼主(2011-07-03):
大家好,最近有个欧姆龙PLC选型的问题

我需要分别从6个地方(每两个地方间相隔200m左右),取到IO信号(开关量),网上查到用devicenet主从站来连接远程IO模块,通讯距离总长只能是500米,所以我想选用两个PLC,一个PLC带三个站点,两个PLC之间用controller link 模块连接,PLC需要能收到一个IO信号后,自动往电脑上发数据。

这种方案应该没有问题吧?这样的方案我可以选CJ1系列的什么PLC呢?

网友A:
CJ2M   最新出的欧姆龙中型机 性价比好  QQ:327389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