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和昆仑通态的以太网通讯配置

楼主(2011-07-03):
有10台224CPU,每台加一个CP243模块,上位机想用昆仑通态做以太网通讯,实时监控10台224的指定数据,请教高手CP243和昆仑通态应该怎么配置,对以太网和CP243第一次用,知识缺乏,请给予指教

网友A:
这个可以咨询昆仑通态厂家

网友B:
直接用CP243以太网驱动或者OPC

网友B:
或者用BCNet-PPI模块替代CP243-1

这样PLC端不用改程序,还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端口,

提供免费的OPC服务器,这样多台PLC通讯设置更简单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37&productsid=905

详细信息,请联系:wanghaibo118@126.com

网友C:
按二楼的说就可以了,每个站点对应一个地址,触摸屏直接访问各个站

网友B:
PPI转以太网模块BCNet-S7PPI,

波特率自适应,

不用修改程序,

不用修改站地址,

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