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CP243模块以太网通讯配置

楼主(2011-07-03):
我有10台224CPU,每台加一个CP243模块,上位机想用昆仑通态做以太网通讯,实时监控10台224的指定数据,请教高手CP243和昆仑通态应该怎么配置,对以太网和CP243第一次用,知识缺乏,请给予指教

网友A:
推荐: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支持西门子Wincc、组态王KingView、昆仑通态MCGS、力控Forcecontrol、IFIX、INTOUCH等组态软件 。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网友A:
BCNet-S7PPI在昆仑通态MCGS中的设置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p01.aspx?cateid=161&productsid=921

详细资料,请联系wanghaibo1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