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的6/2极数独立绕组的双速电机运用

楼主(2011-07-03):
大家好:
有没人用过SEW的6/2极数独立绕组的双速电机,如何来控制它的高低切换,这个双速电机能用变频器来无极调速吗?变频器要如何设置它的转速和各个基本参数。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设备要有1个速度段:0-5米/MIN,目前设备的生产速度是2米/MIN左右,变频器运行在20左右,设备正常。现在他们要生产两中物件,为了满足要求,他们要求设备有两个速度段,0-5米/MIN和0-15米/MIN,
最初想直接选用15米/MIN的带减速器电机,但在2米/MIN生产的时候,变频器频率就7HZ左右,企业不认可!他们要求我们换双速电机,以达到工艺要求!所以我想用SEW的6/2极数双速电机,转速1000/3000,之前没用过这类电机,不知道如何通过控制电路来切换转速,也不知道与变频器一起使用要怎么设置变频器!希望大家懂的给点意见!

网友A:
1)采用双速电机是个办法,但高低速切换时要先停止变频器输出;

2)还有一种方法是高速时段将变频器运行在50HZ以上恒功率段,但为保证足够扭矩输出,必须核算高速扭矩并

以此确定变频器和电机功率,电机也必须选用允许基速以上运行的变频电机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有很多SEW电机,也有双速的电机,但是都是英文版的变频器,调试的时候也是老外搞的,所以变频器设置也不是很明白,但硬件方面是简单的

网友B:
SEW双速电机有6根出线,分为2组,分别是2种速度的接线,可以通过接触器控制其电机快、慢速的切换,如果两个速度段的生产速度稳定不变就不需要用变频器,如果两个速度段之间的速度还需要调节,那要用到变频器来控制速度了。SEW变频器参数设定可以在其专用的变频器软件里设置的,具体设置的参数根其他类型的变频器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