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故障

楼主(2011-07-03):
各位好!我这有两块模拟量模块6ES7331-7KF02-0AB0,前几天SF红 灯亮,有两个模拟量输出数值有问题,我把这两个模块换成新的,同型好,换后模拟量输出数值真确,SF绿灯亮。但十几分钟后SF红灯亮,模拟量输出数值也成了原先的故障值。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模块是不是烧了,在更换过程中,所有设置和原先一样。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先占个座位,看看下面的人回答。

网友B:
        模拟量模块不一定烧了,你检查一下采集数据的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模块换后正常,时间不长后出现故障,可从现场的仪表查找,比如有无短路现象,如果是模块供电,现场线缆短路时间长了会烧坏模块。还有可能线缆在走向过程中传入交流信号或者与其他电源接触造成线缆引入强电烧坏模块。

网友D:
这要看模块读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是2线制还是4线制,一般2线制电流,是不能短路的,一短路就烧通道,SF灯亮一般是电源问题,QQ878582905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心。两个模块都接的是2线制电流。

我得好好检查现场接线

网友E:
首先331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出没有关系吧,331-7KF02是有量程卡的,要看输入信号的类型调节量程卡

网友F:
看看CPU的诊断信息

网友G:
电源正极接传感器+, 传感器-接PLC模拟量+,PLC模拟-接电源负极

网友H(2011-08-02):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通道损坏,常见是无输出,或者最大值。QQ 251219881

网友I:
标题: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 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 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