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18-工控擂台-测量0-100度的油温,用热电偶好还是热电阻好?

楼主(2011-07-03):
测量0-100度的油温,用热电偶好还是热电阻好,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测量精度,如果是精度要求很高,建议使用热电阻,精度不高,建议用热电偶。。。。

网友B:
1、“测量0-100度的油温,用热电偶好还是热电阻好?”,当然用热电阻好!因为热电偶适宜高温,热电阻适宜测低温,0-100正好是热电阻测量的范围;

网友B:
2、由于热电偶与热电阻测温的范围不一样,所以与精度没有关系,各是各的用处,没有可比性!

网友C:
热电偶的特点是1、测量精确度高2、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可适应各种测量对象的要求3、动态响应快4、可进行远距离测量5、测量范围广。而热电阻的测量范围比较低,一般在0-250℃。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果测量的温度比较的高,200度以上,建议使用热电偶。温度比较低,0-100度得油温,正好是热电阻测量的范围。在常减压装置中,加热炉和塔上的温度一般是用热电偶测量的,而温度比较低的换热器上就可以使用热电阻。

网友D:
从使用本身来看,在0~100度的范围,2者都没有问题。

热电偶相对热电阻而已,前者范围更宽,尤其是高温。

网友E:
在这个范围内还是建议选用热电阻,因为:

1、从测量范围来看,热电阻一般在0~600度,热电偶适用于600度以上的高温测量,从测量范围考虑用热电阻比较适合。

2、从测量机理看,热电阻属于平衡电桥测量,三线制补偿,热偶需要冷端补偿,这么低的温度,用电偶加上冷端补偿测量,精度不如热电阻。

3、从造价来看,电阻比电偶便宜,并且电偶的补偿导线造价高,还要增设冷端热电阻测温作为冷端补偿,造价要高很多。

网友F:
选用热电阻好,工业用热电阻作为测量温度的传感器,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和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它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从-200℃~420℃范围内的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的表面温度。而热电偶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从0℃~1800℃范围内的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的表面温度。从价钱上也是热电阻比较便宜点,一般温度较高的地方才选用热电偶。

网友G:
0~100度还是选用热电阻,因为: 范围来看,热电阻一般在0~600度,各种型号的热电偶在测量范围上都是从零下到几百上千度,因此考虑用热电阻比较适合。 热电阻属于平衡电桥测量,三线制补偿;热偶需要冷端补偿,这么低的温度,用电偶加上补偿导线,精度更低。 热电偶成本比热电阻更高。

网友H:
测量油温,我觉得还是热电偶好些;原因是热电阻需要电压激励,对测油温来说感觉不安全,热电偶是直接产生电压差,很微弱可以放大,在测油温的情况下比热电阻安全

网友I:
油温,当然选热电阻了。

网友J:
1、“0-100度”,,,得用热阻鸟,,,用热偶,就木有精度可言,错个10度30度,撒娇装嫩勾你魂鸟~~~~

2、俺村滴温度计儿,精度老高老高鸟,比天安门,至少高一帽檐鸟,,,价格不贵,俄估计院士,用咧也得喝彩

        嘻嘻嘻,

       俄头皮痒咧,不服滴来,拍俺鸟~~~~~~~~~~~~~~~~~~~~···

       资料: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2713114818617.pdf

网友K:
热电阻:0--400度左右,便宜,方便,挂一个测温的仪表就能用了。100度左右刚好在这个范围

热电偶:我用过两种1、镍络镍镉的,2、铂铑丝的,好贵,当然精度高,范围宽,能到1000多(工作中用长期工作在1300度左右),需要冷端0度补偿。测量复杂,通常是读电位差然后查表来得到温度的。

网友L:
100度以下还是热电阻较好

而高温用热电偶效果更好

网友M:
测量0-100度的油温,用热电阻好点

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电偶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热电偶一般用于500度以上的较高温度,低温区时输出热电势很小,对抗干扰措施和二次表和要求很高,否则测量不准。

还有,在较低的温度区域,冷端温度的变化和环境温度的变化所引起的相对误差就显得很突出,不易得到全补偿。这时在中低温度时,一般使用热电阻测温范围为一200~~500。

网友N:
      工业用热电阻作为测量温度的传感器,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和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它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从-200℃~420℃范围内的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的表面温度。

     热电偶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从0℃~1800℃范围内的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的表面温度。从成本上也是热电阻比较便宜点,工作中这样温度我一般选热电阻。 一般温度较高的地方才选用热电偶 。

网友O:
0--100°C无论热电偶还是热电阻都是适合的测温范围,但是如果还有其他要求就要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了,例如,测温精度要求较高的就适合热电偶测温,在此范围内热电偶的线性度较高,测温精度较高,而如果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建议使用热电阻经变送器给出4-20ma标准直流电流信号来测温

网友P:
唉 热偶的精度是1度
热电阻的精度是0.1度
测量范围 热阻是-200~650
热偶的范围更宽些
这样的要求肯定热电阻合适。热偶的精度是比不了热电偶的

网友Q:
从测量精度、线性度、低温特性来看热电阻要好于热电偶。

从线缆的铺设角度看,热阻的普通屏蔽电缆的施工要比补偿导线容易在走向、穿管过程中普通电缆的柔韧度要比补偿导线好。

从机械强度看,热电偶要优于热电阻。由于热电阻内部缠绕在龙骨上铂丝、铜丝非常细小其引出线也很细小因此在强震动的地方易断裂,热电偶的材质较硬线径粗热端焊接在一起,耐震性较强。

如果要检测的油在油箱储罐内或者缓冲油箱、管线上其振动性较小应该选用热电阻,如果检测机泵内部冷却油的温度如果现场振动幅度较小可以选用热电阻来测温,但最好使用铠装热电阻,如果现场振动幅度较大或者要求检测的温度点在内部里表体较深应该选用热电偶,最好选用低温下线性度和热电势较大型号还要考虑补偿导线型号及以后维护更换的通用性。

网友R:
1、测量精度:热电阻肯定在0~100范围内比热电偶更有优势,热电阻一般可以精确到0.5

2、价格,热电阻+普通电缆更便宜,热电偶+补偿导线不具优势

3、维护量:热电阻出故障一般是银丝断,热电偶故障原因比较多,热电偶断、温度补偿出问题、补偿导线出问题

4、设计:选型时热电阻好选择,热电偶选型时容易选错补偿导线(规格型号太多了,头晕)

5、抗干扰:很少发现有干扰能影响电阻信号传输

还有一点热电阻银丝断了后,酒精喷灯就能焊好,热电偶断后,如想修复,好像难度太大了(低电压、大电流、瞬间短接)

网友S:
这个温度采用两个都可以,但最好用热电阻,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 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不用补偿。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 量温度的变化。要测量瞬时温度就用热电偶。但要进行补偿。

网友T:
0-100正好是热电阻测量的范围,所以用热电阻最合适。也比较经济。

网友U:
测量0-100度的油温,用热电偶好还是热电阻好,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测量0-100度的油温,还是用热电阻好些,从测量精度来说0-100度的测量还是用量程比较接近的测量设备检测高些,热电偶适用于高温度测量比较好比如0-1000度以上的时候。在仪表检测选型中一般都是有量程的,量程越接近实测温度精确度越高,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测量0-100度的油温,还是用热电阻好些。而且在价格上热电阻也要比热电偶低的多,无论性价还是测量的准确性热电阻在测量100度以下的检测中还是优于热电偶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测量0-100度的油温,用热电偶好还是热电阻好,说说各自的优缺点。

测量0-100度的油温,还是用热电阻好些,从测量精度来说0-100度的测量还是用量程比较接近的测量设备检测高些,热电偶适用于高温度测量比较好比如0-1000度以上的时候。在仪表检测选型中一般都是有量程的,量程越接近实测温度精确度越高,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测量0-100度的油温,还是用热电阻好些。而且在价格上热电阻也要比热电偶低的多,无论性价还是测量的准确性热电阻在测量100度以下的检测中还是优于热电偶的。

网友W:
测量0-100度的油温,选用Cu50是最好的;其次可以选用Pt100。去对照一下分度表,这测温区间段线性较好,精度较高。

网友X:
2种都可以用···

网友Y:
热电阻,低温线性好,精度高,价钱也较热电偶有优势

网友Z:
各种热电偶热电阻的测量范围和优缺点

S 型热电偶:
铂铑10-铂热电偶
温度范围 0~1600℃
旧分度号 LB-3
优点
1.耐热性、安定性、再现性良好及较优越的精确度。
3.耐氧化、耐腐浊性良好
3.可以做为标准使用。
缺点
1.热电动势值小。
2.在还元性气体环境较脆弱。(特别是氢、金属蒸气)
3.补偿导线误差大。
4.价格高昂。

R 型热电偶:
铂铑13-铂热电偶
温度范围 0~1600℃
优点
1.耐热性、安定性、再现性良好及较优越的精确度。
2.耐氧化、耐腐浊性良好
3.可以做为标准使用。
缺点
1.热电动势值小。
2.在还元性气体环境较脆弱。(特别是氢、金属蒸气)
3.补偿导线误差大。
4.价格高昂。

B 型热电偶:
铂铑30-铂铑6 热电偶
温度范围 600~1800℃
旧分度号 LL-2
自由端在0~50℃内可以不用补偿导线
优点
1.适用1000℃以上至1800℃。
2.在常温环境下热电动势非常小,不需补偿导线
3.耐氧化、耐腐浊性良好。
4.耐热性与机械强度较R型优良。
缺点
1.在中低温域之热电动势极小,600℃以下测定温度不准确。
2.热电动势值小。
3.热电动势之直线性不佳。
4.价格高昂。

K 型热电偶:
镍铬-镍硅热电偶
镍铬-镍铝热电偶
温度范围 -200~1300℃
优点
1.热电动势之直线性良好
2.1000℃以下耐氧化性良好。
3.在金属热电偶中安定性属良好。
缺点
1.不适用于还元性气体环境,特别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气体。
2.热电动势与贵金属热电偶相比较经时变化较大。
3.受短范围排序之影响会产生误差。

N 型热电偶:
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温度范围 -270~1300℃
优点
1.热电动势之直线性良好。
2.1200℃以下耐氧化性良好。
3.为K型之改良型,受Green Rot之影响较小,耐热温度较K型高。
缺点
1.不适用于还元性气体环境
2.热电动势与贵金属热电偶相比较经时变化较大。

E 型热电偶:
镍铬硅--康铜热电偶
温度范围 -270~1000℃
优点
1.现有热电偶中感度最佳者
2.与J热电偶相比耐热性良好。
3.两脚不具磁性。
4.适于氧化性气体环境。
5.价格低廉
缺点
1.不适用于还元性气体环境
2.稍具履历现象。

J 型热电偶:
铁--康铜热电偶
温度范围 -210~1200℃
优点
1.可使用于还元性气体环境
2.热电动势较K热电偶大20%。
3.价格较便宜,适用于中温区域。
缺点
1.(+)脚易生锈。
2.再现性不佳

T 型热电偶:
铜--康铜热电偶
温度范围 -270~400℃
优点
1.热电动势之直线性良好。
2.低温之特性良好
3.再现性良好、高精度。
4.可使用于还元性气体环境。
缺点
1.使用温度限度低。
2.(+)脚之铜易氧化。
3. 热传导误差大。

PT100 型热电阻:
铂电阻
温度范围 -200~850℃
金属铂材料的优点是化学稳定性好、能耐高温,容易制得纯铂,又因其电阻率p(Ω?mm2/m)大,可用较少材料制成电阻,此外其测温范围大。它的缺点是:在还原介质中,特别是在高温下很容易被从氧化物中还原出来的蒸汽所沾污,使铂丝变脆,并改变电阻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CU50 型热电阻:
铜电阻
温度范围 -50~150℃
铜热电阻的价格便宜,线件度好,工业上在-50--+150℃范围内使用较多。铜热电阻怕潮湿,易被腐蚀,熔点亦低。

网友AA:
建议使用热电阻,原因分析:
1、热电偶的测量范围比较广,导致在小范围内的误差肯定就会大,0--100在热电阻的测量范围之内。
2电阻比电偶便宜,并且电偶的补偿导线造价高,还要增设冷端热电阻测温作为冷端补偿,造价要高很多。

楼主:
20MP获得者:
2002125 2002125

10MP获得者:
怪话二王 帅克传感仪器
知音无限369 知音无限369
书山有路-勤为径 naughtytom
电仪人生 jy7898818
Hjcan hjcan

20积分获得者:
chun_cnooc chun_cnooc
Dinggocn dinggocn
ye_w ye_w
刘志斌 binzhiliu
云锋 tclwzy
HOTEAM haoge_188
Piston topkingjun
工控老王 工控老王
Jiaoanpeng jiaoanpeng
xuanyun xuanyun
caojie0723 caojie0723

网友AB(2011-08-23):
低温,当然是用热电阻(三根输出线)。---热电偶用于高温测试,还要考虑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