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20-工控擂台-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03):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如何解决?

网友A:
       首先要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有可能是布线不合理,存在分布电容,就是线路和大地之间存在电容,在启动的瞬间电的频率相当于无穷大,无穷大频率的电加在线路形成的电容上,就形同于电源经过这个分布电容对地短路了,所以跳闸了就不奇怪了。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通过改变电场来破坏用电设备分布电容,做一下保护接地就可以了,记住是保护接地而不是保护接零。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的原因也可能是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电流越大,漏电断路器容易动作。对策: ①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②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③降低载波频率。④采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B: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的原因是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
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电流越大,漏电断路器容易动作。
对策: ①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②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③降低载波频率。
④采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C:
1、将负载分别断开测试,找出漏电动作的负载以及线路。

2、分析负载,有些负载不适合使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

3、漏电电流值是否合适?是否可以重新选择?

网友D:
原因:1、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

2、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点流越大,漏电断路器越容易动作。

解决:1、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2、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3、降低载波频率

4、采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E:
1、注意接线要正确;

2、注意选用合适的保护动作电流,一定要大于正常漏电电流;

3、实行末级漏电保护,一机一漏;

网友F: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的原因有三种可能 :1漏电断路器本身坏了。 2某个地方漏电。 3漏电断路器的下线的零线没有通过漏电断路器或相线没通过漏电断路器。

对策: ①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②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③降低载波频率。
④采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G:
1漏电断路器本身的问题:坏了或者选型不合适;解决方法:更换合适的漏电断路器

2本身线路问题:有故障点存在,或有虚接故障点;解决方法:查找并排除故障点

3高频谐波干扰:负载有变频器等引起电网畸变;排除谐波干扰,增加输出电抗器等!

网友H:
把上面大家回答的整理下就OK

网友I:
        漏电保护器的主要部件是个磁环感应器。火线和零线并列缠绕磁环,磁环上有个次级线圈。当火线零线正常工作是,他们两边的电流产生的磁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抵消了;当有某一边漏电时磁场不再抵消,在线圈中产生电流,由放大器放大后使电磁脱扣器的电磁铁吸合动作,使开关的锁扣脱开,开关在弹簧的作用下跳闸,切断电源。

        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主要有:线路发生漏电情况、继电器工作时的温度过高、电路过载、继电器本身故障。

        继电器本身故障:坏了或型号不对,修理或重新购买合适的继电器。

        线路发生漏电:分段对线路测试,找出故障点

        继电器工作温度过高:搞好通风、或换一个最大额定电流更大的继电器

       电路过载:选择带过载保护的继电器

网友J:
1  检查线路下面的用电设备是否有接地。溅水而接地,短路、等故障。排除故障。

2 检查线路。是否有接地短路。虚连。逐段检查。排除隐患。

3  过载。

4 输出 电缆线与电机之间长造成分不电容过大。布线不合理形成分布电容。梳理线路。

5 排除干扰。

 6  漏电断路器滋生质量问题。更换新的。

网友K:
       在工程实际中,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的原因表面现象看来是由于负荷过重,保护不到,实际上还是由于电机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
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电流越大,漏电断路器容易动作。
处理办法: 首选选择大负荷的断路器

其次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办法:

①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②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③降低载波频率。
④采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L:
漏电断路器经常跳闸分为家庭和工业两种情况。

家庭中主要由以下6点解决方案

(1)漏电断路器质量有问题
       先检查漏电断路器的质量。一是对漏电脱扣器检查,一般用试验按钮来检验,在按试验按钮时,因I1分流,使I1和I2不相等,即相量和不为零,因此,漏电断路器应动作,要求跳闸灵敏;二是检查漏电断路器在空载状态下能否合闸,如果不能合闸,则此漏电断路器有故障,不能使用,应该更换(不提倡自行修理)

(2)漏电断路器接线错误
       检查是否把某一用电设备的相线接到漏电断路器的前面,使部分负荷没有通过漏电断路器,这样使漏电断路器N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使其跳闸,甚至合不上闸。

(3)用电设备漏电
      此时,设备金属外壳带电,可用测电笔检验,找出故障。

(4)插座上N线、PE线接反
     如果接反,会形成零序电流,引起漏电断路器动作。

(5)照明回路某灯具的N线取自插座回路
        现代住宅已是多回路供电,照明和插座分开供电,照明回路用断路器控制,插座用漏电断路器控制。若照明回路个别白炽灯灯具的N线取自插座回路,则此接线形成了零序电流,引起漏电断路器动作。检查时可切断插座电源(相线和N线同时切断),如果某盏白炽灯灯不亮(经检查相线有电且相线、中性线间无电压),可确定灯的N线取自插座回路,在此位置查找到中性线接入点,重新接线,便可解决问题。

(6)线路受潮引起漏电而跳闸
         检查厨房、卫生间线路中的接线盒。打开受潮的接线盒,里面的街头湿漉漉的,有水珠覆这,个别的管口还滴水,这是上层的防水层损坏,水渗入电气管线所致。此时应打开所有与之关联的接线盒、开关盒,做自然排水、自然干燥处理,并把所有接头的绝缘重新包扎,线路自然干燥1~2天,便可解决漏电问题(同时处理好上层防水层漏水),回复正常供电。对于新建建筑物,由于还没完全干燥,线路更容易受潮,应检查所有房间。

工业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原因:1、输出线与电机之间的分布电容引起、

                2、电线越长或电机容量越大时,漏点流越大,漏电断路器越容易动作。

       解决:1、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2、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3、降低载波频率

                4、采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M:
原因主要从干扰、线路和断路器本身检查。
解决办法:

增加漏电开关的漏电设定电流

使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开关

降低载波频率

采用输出电抗器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yewudao000 yewudao000
caojie0723 caojie0723
nezul nezul
AQD008 AQD008
花开_花落 the_wise
Hjcan hjcan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20积分获得者:
bzbh2011 bzbh2011
djgyy djgxy
刘志斌 binzhiliu
chun_cnooc chun_cnooc

网友N(2014-05-31):
 公司新IP炉安装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设备是原装进口的,前端是个380V变220V的国产变压器,电源柜是并联的三个总开关(漏电开关,漏电电流设定500ma),三相五线接法,地线接的公司配电房的总地线,三个漏电开关一个都合不上。

 后来在室外单独接个地线就好了。漏电的问题有时候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