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21-工控擂台-如何解决电网与变频器不协调问题?

楼主(2011-07-03):
电网与变频器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

(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变频器的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和故障防范由于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设置环境不合理,将容易造成变频器误动作及发生故障,或者无法满足预期的运行效果。为防患于未然,事先对故障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前级整流桥损坏,可能是由主电源前级进入了交流电,造成了损坏。更换新整流桥,对焊接的整流桥需确保焊接可靠。确保与周边元件的电气安全间距,对螺接的要拧紧,防止接触电阻大而发热。与散热器有传导导热的,要求涂好硅脂降低热阻。
     只有查到损坏的根本原因,并首先消除再次损坏的可能,才能更换逆变模块。否则,换上去的新模块会再损坏。

网友B:
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网友C:
电网与变频器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

什么是不协调呢?除非电压等级选错了,没其他原因会损害变频器的整流桥。变频器超压有保护,而且超压对整流桥不会有威胁。所以电压波动不会损坏变频器的整流桥。电源频率波动是不可能的,频率也不影响整流桥,整流桥可以正常工作在0--1000Hz。电网还有什么不协调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网友E:
电网与变频器的不协调,可能造成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可以考虑装输入交流电抗器选购件对应。需要装交流电抗器的判断条件如下:

(1) 变压器容量大于500KVA,且变压器容量与变频器容量的比大于10时。
(2) 同一电源变压器装有可控硅负载或功率因素补偿电容器时。
(3) 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超过3%时。
(4) 需要改善输入功率因素时

网友F:
其实一般变频器是适应范围比较广,除了选型有问题之外,一般变频器都能适应电网,电网过于变化大的话,变频器会直接保护。当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是电网电压故障,有时很小的电压不平衡会引起很严重的电流不平衡,甚至产生缺相。 这样可能会产生后果:整流桥损坏,电解电容损坏(由脉动电流增大)。为了避免,可以考虑其对策:如果某一相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时,必须装上电抗器。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Xiaoyuyanhong xiaoyuyanhong
Nananbeibei ganhong008
李纯绪 lcx_jia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