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7-23-工控擂台-采样保持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7-03):
1、采样保持器有什么作用?试说明保持电容的大小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影响。

2、在数据采样系统中,是不是所有的输入通道都需要加采样保持器?为什么?

网友A:
占楼听讲!

网友B:
.采样保持器有什么作用?试说明保持电容的大小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影响。
采样保持器的作用:A/D转换器完成一次A/D转换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进行A/D转换时间内,希望输入信号不再变化,以免造成转换误差。这样,就需要在A/D转换器之前加入采样保持器。
保持电容对数据采集系统采样保持的精度有很大影响。保持电容值小,则采样状态时充电时间常数小,即保持电容充电快,输出对输入信号的跟随特性好,但在保持状态时放电时间常数也小,即保持电容放电快,故保持性能差;反之,保持电容值大,保持性能好,但跟随特性差。

在数据采样系统中,是不是所有的输入通道都需要加采样保持器?为什么?
不是,对于输入信号变化很慢,如温度信号;或者A/D转换时间较快,使得在A/D转换期间输入信号变化很小,在允许的A/D转换精度内,就不必再选用采样保持器。

网友C:
这个擂台题目内容好像在以前出现过哦

网友D:
1采样保持器主要起以下两种作用:
(1) “稳定”快速变化的输入信号,以利于A/D转换器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减小采样误差。
(2) 用来储存模拟多路开关输出的模拟信号,这样可使模拟多路开关继续切换下一个待转换的信号。
电容CH对采样保持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电容过大,则其时间常数大,当模拟信号频率高时,由于电容充放电时间长,将会影响电容对输入信号的跟踪特性,而且在跟踪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会与输入信号电压有一定的误差。而当处于保持状态时,如果电容的漏电流太大,负载的内阻太小,都会引起保持信号电平的变化。在选择电容时,容量大小要适宜,以保证其时间常数适中,并选用泄漏小的电容。

2为使采样保持器有足够的精度,一般在其输入端和输出端均采用缓冲器,以减少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增加负载的输入阻抗。

网友E:
1、采样保持器有什么作用?试说明保持电容的大小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影响。
采样保持器的作用:A/D转换器完成一次A/D转换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进行A/D转换时间内,希望输入信号不再变化,以免造成转换误差。这样,就需要在A/D转换器之前加入采样保持器。
保持电容对数据采集系统采样保持的精度有很大影响。保持电容值小,则采样状态时充电时间常数小,即保持电容充电快,输出对输入信号的跟随特性好,但在保持状态时放电时间常数也小,即保持电容放电快,故保持性能差;反之,保持电容值大,保持性能好,但跟随特性差。
2、在数据采样系统中,是不是所有的输入通道都需要加采样保持器?为什么?

不是,对于输入信号变化很慢,如温度信号;或者A/D转换时间较快,使得在A/D转换期间输入信号变化很小,在允许的A/D转换精度内,就不必再选用采样保持器。

网友F:
采样器是一种开关电路或装置,它在固定时间点上取出被处理信号的值。采样保持器则把这个信号值放大后存储起来,保持一段时间,以供模数转换器转换,直到下一个采样时间再取出一个模拟信号值来代替原来的值。在模数转换器工作期间采样保持器一直保持着转换开始时的输入值,因而能抑制由放大器干扰带来的转换噪声,降低模数转换器的孔径时间,提高模数转换器的精确度和消除转换时间的不准确性。一般生产过程控制计算机的模拟量输入可能是每秒几十点、几百点,对于大型系统甚至上千点,往往需要高速采样(如5000~10000点/秒)。为使这些模拟量信号逐个地送到模数转换器,而不至降低被测信号的真实性,必须采用采样保持器。在低速系统中一般可以省略这种装置。

网友G:
采样是对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定时测量,抽取样值.通过采样,一个在时间上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就转换为随时间变化的脉冲信号.

为了便于量化和编码,需要将每次采样取得的样值暂存,保持不变,直到下一个采样脉冲的到来

简单的说就是实现模数转换时的必须的抽样-保持电路 称为采样保持器.
按这个标准 如果不需要实现模数转换 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 在输入端不需要采样保持器.
如果信号源提供的为模拟信号 信号处理电路时数字电路 那么输入接口就必须要这个了.

网友H:
采样保持器有什么作用?
        采用一种器件,在A/D转换时保持住输入信号电平,在A/D转换结束后跟踪输入信号的变化。这种功能的器件就是采样/保持器。
它具有两个稳定的工作状态:
1、跟踪状态
      在此期间它尽可能快地接收模拟输入信号,并精确地跟踪模拟输入信号的变化,一直到接到保持指令为止。
2、保持状态
      对接收到保持指令前一瞬间的模拟输入信号进行保持。
采样/保持器主要起以下两种作用:
    1、“稳定” 快速变化的输入信号,以减少转换误差。
     2、用来储存模拟多路开关输出的模拟信号,以便模拟多路开关切换下一个模拟信号。

网友H:
保持电容的大小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影响。
      下面从采样/保持器的主要性能参数说明保持电容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影响。
1、保持电压的下降
       当采样/保持器处在保持状态时,由于漏电流使保持电压值下降,下降值随保持时间增大而增加,常用保持电压的下降率来表示:

        为了使保持状态的保持电压的变化率不超过允许范围,须选用优质电容。 增加的值可使保持电压的变化率不大,但将使跟踪的速度下降。

2、馈送
       输入电压Ui的交流分量通过开关K的寄生电容CS加到CH上,使得Ui的变化引起输出电压UO的微小变化。

      交流分量引起的误差。保持电容器CH↑,馈送↓,但不利于采样频率的提高。

3、电荷转移偏差
       指在保持状态时,电荷通过开关K 的寄生电容转移到保持电容器上引起的误差。 保持电容器CH↑,电荷转移偏差↓,采样/保持器的响应时间↑。此误差由直流分量引起。

     综上可知,采样/保持器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持电容器的质量。因此,应该选择优质电容器。

网友H:
2、在数据采样系统中,是不是所有的输入通道都需要加采样保持器?为什么?
       不是。只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输入通道不需要加采样保持器
    1、 于输入信号变化很慢,如温度等;
    2、 A/D转换时间较快,使得在A/D转换期间输入信号变化很小,在允许的A/D转换精度内;

网友I:
这个擂台在3个月前已经结贴了,怎么又来一遍呢?

http://bbs2.gongkong.com/TopicDetail.aspx?Id=2011041121430700001

网友J:
采样保持器作用:
采样保持器是计算机系统模拟量输入通道中的一种模拟量存储装置。它是连接采样器和模数转换器的中间环节。采样器是一种开关电路或装置,它在固定时间点上取出被处理信号的值。采样保持器则把这个信号值放大后存储起来,保持一段时间,以供模数转换器转换,直到下一个采样时间再取出一个模拟信号值来代替原来的值。在模数转换器工作期间采样保持器一直保持着转换开始时的输入值,因而能抑制由放大器干扰带来的转换噪声,降低模数转换器的孔径时间,提高模数转换器的精确度和消除转换时间的不准确性。

楼主:
20MP获得者:
花开_花落 the_wise

10MP获得者:
chun_cnooc chun_cnooc
caojie0723 caojie0723
电仪人生 jy7898818
bhdxzgp bhdxzgp
zhxl198808 zhxl198808

20积分获得者:
zxjjynl zxjj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