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整

楼主(2011-07-03):
一台新的变频器除了调整频率、电压之外还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电机的额定参数,控制方式,电机的启动方式,运行方式,频率的给定方式,频率调节范围等等,具体要看你电机怎么控制运行了

网友B:
1、不叫变频器调整,叫参数设置;

2、一般参数设置的内容包括:

1)电机参数

2)频率参数

网友B:
3)控制方式、功能参数

4)I/O参数

5)保护、报警参数

网友B:
3、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各个变频器参数分类、代号各不相同。

网友C:
根据说明书及自己现场的实际应用来设置,但是有些参数是必须设置的,要不就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