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如何检测一个数字量输入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

楼主(2011-07-04):
51单片机中如何检测一个数字量输入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
比如我把P2.0作为一个数字量输入,接一个按钮!怎么检测这个按钮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呢?

楼主:
备注一下,不使用中断!!希望能用简单的语句来实现即可!!

网友A:
用两个变量记录过去状态和现读取状态,比较一下即可,然后将读取状态送入过去状态以便于下一次比较.

楼主:
能说的再明白点吗?给个简单的实例也好!

网友A:
读p2.0 存在A

再读P2.0存在B

A>B?

是,下降沿

A<B

是,上升沿

然后B存入A,进行下一次判断。

如A=B

就无上升或下降

注意是位操作

用汇编不难。

网友B:
              SETB     X0BIT

             SETB      X0BITL

LOOP:

              MOV       C,P2.0

              MOV       X0BIT,C

             JB            X0BIT,LR1

             JNB         X0BITL,LR1

             NOP                                   ;下降沿来了

LR1:     MOV       C,X0BIT

              MOV      X0BITL,C            ;保存本次状态供下次使用

             LJMP       LOO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p2.0 存在A

再读P2.0存在B

A>B?

是,下降沿

A<B

是,上升沿

然后B存入A,进行下一次判断。

如A=B

就无上升或下降

注意是位操作

用汇编不难。

正解

楼主(2011-08-28):
了解了!基本也都是这些办法了!!明白!!

网友D:
讲得很明白。

网友E(2011-10-01):
用C语言要怎么写啊,!!!

楼主(2011-11-10):
引用 网友E:
用C语言要怎么写啊,!!!

  if(m3_0==1)
      m30=1;
    if((m3_0==0)&&(m30==1))
  {
  send=1;
  m30=0;
  }

网友F:
谢谢,很实用。完全理解了。

网友G(2011-12-12):
有专门的芯片FM3104系列的,还有实时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很实用。完全理解了。

确实很实用啊!!

网友H:
如果用FB功能块怎样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FB功能块怎样做呢?

没搞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