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有AC220V,台达PLC 60ES一台,如何写入程序

楼主(2011-07-04):
程序已经编辑完成,台达PLC也到位,AV220也接好,还没通电,数据线已准备,请问如果要写PLC,在没有外部连线的情况下还需要哪些东西或者是哪些准备才能写?我现在怕怕的,就是怕PLC烧了。

网友:
正常操作有什么怕的

网友A:
这个,首先给PLC通电检测是否正常,然后断电接好数据线,再通电。写入程序即可进入调试

网友B:
只需給PLC的電源上電,PLC的X,Y點先不要接線,再將程序直接寫入PLC,再先監控PLC程序執行狀況

楼主:
通电了,写程序了,监控了~~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帖子了。

网友C:
PC与PLC建立连接后就可通过编辑软件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