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任务控制中HTC采集器无法启动?

楼主(2011-07-04):
本人接触ifix时间不长 用的是ifix5.0 在配置完历史库定义的时候 打开任务控制中的HTC一览 点击启动 结果显示 “无法启动应用”

哪位大侠可否提供一点办法 谢谢!

网友A:
安装存在问题,导致历史执行文件找不到。

网友B(2014-11-03):
问题解决没,楼主?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C(2015-07-01):
最近刚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查了很多资料,终于被我搞定了。把资料发出来共享一下。

iHistorian改成Classic

网友C:
将iHistorian改成Clas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