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定时器FB块中怎么用?

楼主(2011-07-04):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个新手,初学西门子编程,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指教一下!在编辑FB块的时候,如果要用到定时器,那么定时时间是编在变量声明表中哪一项的呢?我是把它编在STAT中的,但是编好后一看,却和实参没有对应接口!

网友A:
应该是输入变量,选择时间类型

网友B:
看你的时间变量需不需要修改,不要修改的话是随便的,要修改的话,必须是输入变量。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