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几个关于伺服和运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1.什么品牌的伺服马达能通过通信的方式控制,就是不用接脉冲线的那种

2. 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马达是怎么控制的?是发脉冲的?还是直接用通信控制

网友A:
回答: NSK的直接驱动马达(伺服的一种)既可以接受脉冲信号,也可以用8bits信号线进行控制。定位程序可以预先编写如智能驱动器,留下来你只用通过0/1的组合来控制取用哪个程序就可以。一共可以编写256个程序。 下面有个网站供您参考。 http://www.cn.nsk.com/products/precisionmachine/megatorque/

网友B:
1、parker的可以,可以通过RS232,也可以用CAN,POWERLINK,ETHERCAT等接口

2、都可以,脉冲、模拟量或者总线。

网友C:
sanka 品牌 可接 RS232 或CAN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