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及OCF报警

楼主(2011-07-04):
       急、急、急、  一数控机床主传动变频器损坏,换了一个施耐德ATV302-5.5KW的,换上后对于主轴电机,手动怎么开都没问题,500转、1000转、2000转都没问题,但自动一启动,2秒内变频器马上报警OCF(O.CF)

         我已经检查好多次了都没发现什么问题,自动启动时电流也很小不到5A,手动与自动控制对于变频器来说都一样,模拟量0-10V控制转速,开关量控制正反转。唯一不同的是自动启动时旁边两台广数的伺服启动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自动启动时不让伺服启动,如果正常就有关系,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没关系。

网友B:
我这里碰到过类似情况 后来检测是电机的问题。有条件换个变频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