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里面的FB块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1-07-04):
求助:s7-300里面的FB块打不开怎么办?打开时提示写保护,是不是加密了呢?如果加密有没有办法打开啊

网友A:
软件多得很,百度一把吧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有软件可以直接去除保护

网友C:
QQ878582905,FB是功能块,打不开么那是加了密了,但也没有必要强制打开,只需要调用、使用FB功能块就行了,非要打开,那必须得找软件解一下密,网上多如牛毛,因此加不加密都是没有意思的,都能解的,还有加密必要吗。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我去搜搜看啊

网友D(2011-09-07):
用解保护软件解开,很简单的一个软件也很小,我用过很多次,但一般集成商加密的程序一般在维修中很好能够用上,保护的程序快用于系统的通许等,一般不涉及到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