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空压机变频改造的电气控制系统问题几个疑问

楼主(2011-07-04):
      最近有接到一台45kw空压机节能改造项目,牌子是英格索兰的。现在要把它改成变频PID控制。系统要求工频(星三角启动的)与变频直接能进行切换,两台空压机(一用一备)在故障时也能进行切换。现在不知道具体的电气部分应该怎么设计?是换用plc还是利用原来空压机自带的控制器?如果是用自带的控制器控制是不是只需将工频的星三角启动部分直接用 变频器+PID 替代掉就行了?如果采用plc做pid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到进气阀、空压机温度什么的 ?那就还要加模拟量模块了,成本太大。

另弱弱的问下:星三角启动与变频直接怎么实现合理的切换?需要加几个接触器?

哪位做过空压机的,麻烦给个方法,如果有电气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与变频直接怎么实现合理的切换?”,有了变频器,启动靠变频启动,星三角启动就不要了!

网友A:
1、你如果为了节能,就别折腾了,如果公司头要折腾那是另一回事!

2、你买变频器时,你要问的变频器厂家都提供,包括方案、图、安装、调试等。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当变频器出了问题之后,还想使用原来的启动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当变频器出了问题之后,还想使用原来的启动方式。

原系统不动为好!

网友C:
给你一个示意图:KM1、KM3、KM5、QF1 吸和,KM4断开,M1变频运行,M2备用。KM2、KM3、KM5、QF1 吸和,KM4断开,M2变频运行,M1备用。 KM1、KM4、QF1 吸和,KM3、KM5断开,M1工频运行,M2备用。KM2、KM4、QF1 吸和,KM3、KM5断开,M2工频运行,M1备用。

楼主:
对:SZALPHA 关于

给你一个示意图:KM1、KM3、KM5、QF1 吸和,KM4断开,M1变频运行,M2备用。KM2、KM3、KM5、QF1 吸和,KM4断开,M2变频运行,M1备用。 KM1、KM4、QF1 吸和,KM3、KM5断开,M1工频运行,M2备用。KM2、KM4、QF1 吸和,KM3、KM5断开,M2工频运行,M1备用。

内容的回复:

首先感谢你的这个电气方案,貌似可行。但是有个细节问题,星三角启动的时候应该还有个将U2 V2 W2短接的接触器,在此电路中没有标明出来。还有就是在变频启动的时候是不是先将电机的三角形接法的接触器吸合之后再启动变频器就可以了?       我想强调下,我想问的主要问题是变频器加装在主电机的主回路中,再根据压力表做反馈实现恒压运行是否可行?要不要考虑到空压机里的进气阀和出气阀的控制问题?假设之前的工频运行的时候是靠控制阀的开度来实现控压的,那么在变频的时候是不是要让阀门一直开着?希望大家能再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C:
KM1、KM2是分别接着原星三角启动回路的电源输入端,将U2 V2 W2短接的任务是原系统完成的。原进气阀及出气阀不知道是开关阀还是比例阀,如果是开关阀的话就在控制回路加个互锁,变频时进出气阀全部打开,工频时恢复原系统。如果是比例发就比较麻烦,在变频时要用单独的电源控制比例阀在最大开度,工频时恢复原来的控制。

网友A:
szalpha001 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商机!

楼主:
原系统是开关阀。

在变频工作的时候,空压机的加卸载需不需要考虑进去?原系统是当压力达到卸载压力时,系统会打开放气阀,关闭进气阀。电机处于空载运行。在此过程中,如果用变频系统的话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不会出现?如果不出现是不是让变频器的PID给定值低于原系统的卸载压力值就行了?   再假设在工作过程中如果管道压力没有使用。而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已经是最低频率了,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是不是空压机的温度会上升?怎么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谢谢了!

网友C:
变频空压机PID给定的设定原则是按照系统要求的最低压力作为设定压力,设定值一般不用再变。

“再假设在工作过程中如果管道压力没有使用。而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已经是最低频率了,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是不是空压机的温度会上升?怎么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那就再加个电气控制: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的最低频率到达开关加个延时来控制放气阀。这其实是个安全措施。

楼主:
对:SZALPHA 关于

变频空压机PID给定的设定原则是按照系统要求的最低压力作为设定压力,设定值一般不用再变。

“再假设在工作过程中如果管道压力没有使用。而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已经是最低频率了,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是不是空压机的温度会上升?怎么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那就再加个电气控制: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的最低频率到达开关加个延时来控制放气阀。这其实是个安全措施。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方法好。

网友D:
我看不用那么麻烦吧,把变频器当软起来用就好了,变频器管启动,启动以后切换到工频上就好啦。变频器启动,工频运行。不知道我的想法怎样,不对请各位老师批评。

网友E:
你忘了空压机是有止回阀的,如果是螺杆机有最小压力阀。如果是活塞式同样有止回阀,

你可以把变频器的睡眠频率和苏醒频率 ,当运行频率到达睡眠频率一段时间时,机器进入睡眠。当频率到达苏醒频率时,变频器进行运作。基本不用考虑原来的控制系统

楼主:
对:天虎 关于

你忘了空压机是有止回阀的,如果是螺杆机有最小压力阀。如果是活塞式同样有止回阀,

你可以把变频器的睡眠频率和苏醒频率 ,当运行频率到达睡眠频率一段时间时,机器进入睡眠。当频率到达苏醒频率时,变频器进行运作。基本不用考虑原来的控制系统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最小压力阀是在螺杆机的什么地方?如果变频器的最小频率是20HZ,那么睡眠频率设多少合适呢?还有就是变频器在睡眠模式中它还接受压力变送器的反馈值吗?苏醒频率应该怎么设置比较好。

网友C:
13楼天虎讲的是一种好的方法,只不过唤醒值是压力而不是频率(自己永远不会叫醒自己,必须有外界刺激)。

针对楼主的问题举例说明:当系统压力达到用户目标压力时变频器控制电机慢速运行,如果运行休眠频率以下超过某一段设定时间,变频器进入休眠待机状态,系统压力将慢慢降低,当降低到小于唤醒压力阀值时变频器重新开始进入正常工作,如此循环。休眠频率一般比最低频率高3-5hz,不然永远不会进入休眠状态,唤醒压力一般比目标压力低点,不然系统会进入频繁的启停状态。到底设定多大合适主要根据实际情况,个人经验是最好设定为用户所允许现场需求的最低压力。

网友F:
你的空压机是螺杆泵还是气缸的?这牵扯道你的改的方案,但总体来说节能是会节能的,但收回成本可是个问题。

下面是我个人意见。

如果是螺杆泵,一般都带有它独立的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里有电机运行输出,电机保护输入和加载输出,也有压力检测输入。如果换变频,把原来的电机线接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电机,变频故障接原电机热保护的输出,管路测压用远传电阻压力表。调用变频器的PID。变频器启动从原控制器的电机运行输出取。螺杆泵的加载输出是个很关键的逻辑关联。原来控制器应当是电机启动完毕且无故障且压力低加载。压力高或电机故障卸载。改变频后建议不动这个。

如果是汽缸的应该更好解决,电机启动运行用变频器,压力检测原来用的是压力继电器,现在还用远传压力表。

至于说双机如果一用一备,想省PLC的话就加手动切换,如果你想让出改造图,你就必须把你的原来的图拿出来,才能让大家有却取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