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与PLC 通信时屏幕出现此错误信息 请问论坛朋友们该怎么解决此问题

楼主(2011-07-04):
我按触摸屏上的按钮的时候 变频器正常运转(外部端子控制)按完按钮之后屏幕马上出现此代码com2  sraion1 receive unknow code... 但出现此提示后却不会影响屏通信 只是屏按钮响应稍慢些

   翻看手册应该是这个提示 但没有说明如何解决
                     请问大家  该如何解决啊  ?

网友A:
干扰干扰干扰~~~

变频单独接地 如果通讯线没有条件单独接地,  使用没有屏蔽层的双绞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