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运行一段时间后,容易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4):
运行一段时间后,单击按钮就没有动作,但是画面还是可以显示数据及变化,就是按钮无法单击,就是单击鼠标没有反映

这是什么原因?

我使用了SQL2000数据库定时记录数据,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数据库连接后有没有断开?

如果每次连接不断开,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内存耗尽死机。

网友B:
查看一下SMC里的log

网友C(2012-03-12):
我做的一个项目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现在还没能够解决,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啊?

网友D:
去intouch技术交流qq群:196192719学习一下吧,高手是有的,可以下资料和授权。买软件找 18678999608 范经理。

网友E:
        没有学过数据库的来学习

网友F(2013-03-13):
升级CPU,换Win7系统,加内存到8G,试试看看

网友G(2013-05-03):
换成国产软件吧,稳定得多

网友H:
我使用2012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很纠结 开发版没问题,只是运行版电脑死机,而且是工控机其他软件也不能运行,运行提示应用程序错误

网友I(2013-08-30):
差不多的情况,求高手指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