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DVP-32EH00T2 控制三台伺服电机匀速运转

楼主(2011-07-04):
大家好:刚刚接触台达的PLC控制伺服电机,工艺要求精度高,用脉冲方式控制,请问用哪个命令适合,最好给个简单例子。

网友A:
32EH00T2的只有CH0(Y0,Y1),CH2(Y2,Y3)兩個高速輸出通道;40EH00T2有4個通道;你要用3台伺服,32的可能不能滿足你的要求.

指令的話PLSY K? K? Y0  或者 DDRVI ?  ?  Y0  Y1  都可以的

网友B:
32Eh00T2的只有CH0(Y0,Y1),CH2(Y2,Y3)兩個高速100k輸出通道;CH0(Y4,Y5),CH2(Y6,Y7)兩個高速20k輸出通道

能滿足你的要求,指令的話看需要。速度控制多可以。

楼主(2011-09-24):
PLSY命令是在某频率下发送多少个脉冲,发送完就停止了,我要的是伺服电机一直匀速运转,时间可能是高频率下1--2个小时。

网友C:
 用32EH200T的吧  用相对定位DDRVI ?  ?  Y0  Y1  可以的

网友D:
那就用PLSV吧。其实那些发脉冲的指令都可以,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PLSY命令是在某频率下发送多少个脉冲,发送完就停止了,我要的是伺服电机一直匀速运转,时间可能是高频率下1--2个小时。

如果想一直匀速运转,只要把发送的脉冲量的值赋零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想一直匀速运转,只要把发送的脉冲量的值赋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