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如何实现穿透功能?

楼主(2011-07-05):
TK6070iH如何实现穿透功能?

网友A:
通过HMI来完成PLC程序的下载;

网友B:
TK6070串口配置如下:

COM1:RS232,用于与电脑连接。引脚pc端 2 3 5,屏端 6 9 5

COM2:RS485(2w/4w),用于与PLC通讯 1Rx- /Data- ,2 Rx+/Data+,3 Tx-,4 Tx+,  5Signal Ground

EB8000程序设置如下:

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添加plc类型:modbus server   rs232 com1 ,mitsubishi fx 2n rs485 com2

在画面中添加两个数值输入元件:当需要进行传透通讯时,分别设定数据来源端口lw9901输入1,lw9902数据目标端口输入2。即可在电脑上监控或者传输plc程序。

此例在威纶通官方网站下载中心可以下载,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09&pageIndex=2

串口通讯示例。

网友C(2011-11-03):
我用威纶TK6070IH与三菱PLC  FX2N-16MT如何实现穿透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用威纶TK6070IH与三菱PLC  FX2N-16MT如何实现穿透通讯?

请参考2楼设置,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TK只有一个硬件端口,通讯线要一分为二。1 2 3 4 5接FX2n,9 6 5接到电脑的串口。

接线图可参考此贴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1/2011110216524600001-1.shtml

网友C:
我用威纶TK6070IH与三菱PLC FX2N-16MT如何进行硬件连接,在软件中怎样进行穿透通讯,以仿真PLC程序和触摸屏的调试

网友C:
我用威纶TK6070IH与三菱PLC FX2N-16MT如何进行硬件连接,在软件中怎样进行穿透通讯,以仿真PLC程序和触摸屏的调试

请问大师,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