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昆腾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05):
手头一个工程,配置cpu为65160+nom21100,现需在unity中通过modbus读取14个高压柜的南瑞保护器内容,有0x和4x两种寄存器,现在我将通讯电缆接在cpu的rj45上,配置为rs485,cpu作为主站轮询14个从站,现在情况是:所有从站的模拟量(4x)都能读到,但所有开关量(0x)都读不到,通讯使用了xxmit指令,指令参数配置无误(对方回送时对开关量以字节方式组合回送,我查了xxmit的说明,当读0x时本侧地址应该是%m,是不是这个原因?),在读0x时xxmit报102故障码,查询可知,是位地址未定义;另外,cpu液晶屏上485通讯指示未显示,通讯也有点慢,我想改用nom21100去读从站,但xxmit指令只支持cpu集成的那个串口,那么,我想用21100的话需要采用哪个读指令呢?这连个问题忘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21100不能作为MODBUS主站通信,所以你这个方案不行。你将XXMIT中的MSGOUT中的第一个字通信码,设置成多少?应该是01。你可以上52PLC.NET上去提问。

楼主:
多谢scottypoppen的解答!msgout的设置没错啊,是不是65160的485口不完善啊?

网友B:
你好  我今天也在搞这个通信  配置和楼主的一样 我只读模拟量  定义的功能码是3  ,可是读不上数据,在程序中监视 没有报错,done 也是和active轮流闪烁 ,这是什么原因啊  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