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提示对端口0同时进行了发送与接收,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05):
S7-200通信程序中,RCV功能块是红钯的,并且系统块中提示:非致命错误,对端口0同时进行了发送与接收..。我的通信是按照HELP中例程.编写的,通信正常,但PLC的SF灯亮。这个错误影响不影响使用,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头一个发送没有完成的时候继续启动又一次发送也会说这个话的。
你看着办啦。

网友A:
S7-200通信是RS485,半双工的,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你自己看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200通信是RS485,半双工的,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你自己看看程序就知道了。
设置重发, 或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