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由STOP到RUN,原设备运行状态是否改变

楼主(2011-07-05):
在主程序中调用电机运行子程序,电机为星三角起动,起保停电路,运行中,S7-200 PLC由RUN---STOP时,设备停止运转,但STOP到RUN后,设备仍继续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当PLC停止后再启动,可以让电机停,也可以不让电机停。
你的问题没有答案,要看你的PLC程序怎么编,要看你的外部接触器是否自锁。

网友B:
有可能PLC控制设备运转的输出(或控制输出的某个变量)使用了"置位",  PLC由STOP到RUN的第一个周期(SM0.1)程序没有将这个已被置位的输出或相关变量复位.

网友C:
主程序中调用电机运行子程序,电机为星三角起动,

传递实参 时,  M 区 引用的地址 不要设置为 掉电保持型, 看一下 系统块设置 ,  再查找原因!

网友D:
可能是保持区的设置和程序编程问题引起的。

网友E(2016-04-08):
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