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05):
我厂收尘器风机所配的6KV高压变频器,其转矩提升曲线设置的是直线,我向厂家调试员询问为什么不按风机的二次方曲线设置,对方回答不用,二次方曲线是用于大转矩负载的,我厂的设成直线就行了,由于是我们首次使用,对参数的设置不敢擅自更改,但对此又有疑问,请各位高手给予指出是否应该改成二次方曲线,两种方式对电机的运行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西门子高压变频器没有这种参数,转矩提升应该是电机启动时候用的,因为电机低速时,由于定子电阻的影响,外加电压和气息磁通不成比例,需要对外加电压进行一定的提升来实现所需的转矩。这种提升方式可以是一次方的直线,也可以是二次方的曲线,理论上更高次方的也可以。一次方得到的电压提升不如高次的,所以肯定启动转矩会小。和你风机负载的二次方转矩关系实际上不是同一回事。风机负载的二次方转矩关系表明低速时需要的转矩很小,所以设成一次方直线就可以了。改成二次方曲线应该也可以运行的,只是启动时外加电压会大一点,造成启动电流会大一点。两种方式均不需要更改电机的运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