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2n-2AD特殊功能模块

楼主(2011-07-05):
FX2n-2AD型模拟输入模块(以后称之为FX2n-2AD)用于将2点模拟输入(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转换成12位数字值,并将这个值输入到可编程控制器(简称为PLC)中。FX2n-2AD可连接到FX0n、FX2n、FX2nx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
一、连接方法
1)根据接线方法,模拟输入可在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中进行选择;此时,假定设置为二通道公用模拟输入(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
2)二个模拟输入通道可接受的输入为0到10VDC,0到5VDC,或4到20mA。使输入特性与二通道相容。
3)模拟到数字的转换特性可以调节。
4)此模块占用8个I/O点,它们可被分配为输入或输出。
5)使用FROM/TO指令,与PLC进行数据传输。
二、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
1)对于每个带有有源扩展单元来说,FX0n系列PLC可连接的FX2n-2AD数目为4或更少,FX2n系列PLC可连接的FX2n-2AD数目为8或更少,FX2nc系列PLC可连接的FX2n-2AD数目为4或更少。但是,当连接下述特殊功能模块时,存在以下限。
2)限这些模块占用8个点(8个点可分配为输入或输出)
3)FX2n-2AD消耗5VDC电源20mA的电流。
4)FX2n-2AD和主单元用电缆在主单元的右边进行连接。
三、特性
1)环境特性
绝缘承受电压:500V AC 1分钟(在所有的端子和外壳之间),与上述提及不同的其他环境特性与可编程控制器主单元的环境特性相同(详情可参考可编程控制器手册)
2)电源特性及其它
模拟电路:24V DC 10% 50mA(来自于主电源的内部电源供应)
数字电路:5V是DC 20mA(来自于主电源的内部电源供应)
隔离: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用光电耦合器进行隔离。主单元的电源用DC/DC转换器进行隔离,模拟通道之间不进行隔离。
占用的I/O点数:模块占用8个输入或输出点(可为输主或输出)
四、注意
1)确认FX2n-2AD的输入布线扩展电缆的连接是否正确;
2)确认“4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中所描述的条件是否满足;
3)当产品出厂时,其输入特性调整为0到10V DC;如果不需要不同的输入特性,请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当输入特性已进行了调整时,通道1和通道2的输入特性就改变了。
4)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不能对二个通道同时使用。
五、错误检查
当FX2n-2AD不能正常工作时,我们需要首先确认以下几点,来判定FX2n-2AD的错误。
1)确认电源LED的状态(亮起:扩展电缆已正确连接;灰或闪烁:确认扩展电缆的正确连接)
2)确认第3部分中的外部布线;
3)确认连接到模拟输入端子的外部设备,其负载阻抗是否对应FX2n-2AD的内部阻抗。(电压输入时,为200K欧姆,电流输入时,为250k欧姆)
4)确认电压发生器和电流发生器的电压值和输入电流值,根据输入特性确认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5)当模拟到数字的转换不适于输入特性时,根据“偏置和增益的调整”一节所讲的,对偏置和增益进行在调整;当产品出厂时,输入特性为0到10V DC。

本文来自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转载请保留原址,欢迎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谢谢。信息来源: 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www.go-well.cn.com) 原文地址:http://www.go-well.cn/show_news.asp?id=36

网友A:
谢谢了,说的很有道理,关于三菱PLC的性能参数的资料还真的比较难找,广州旭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站也有一些三菱fx2n-2da的介绍,但并没有你的详细。

有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fx2n-2da与fx2n-4da之前的区别吧!

网友B(2012-01-28):
三菱有这特殊模块的手册

网友C:
呵呵;购买此产品,包装里都有详细的说明,不过是英文及日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