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洋Q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操作故障处理

楼主(2011-07-05):
山洋Q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在发生操作错误又无警报时,请参照下列方法进行检查,这里我们列出了检查要点、故障推断原因及解决办法,如果你已采取了故障排除法,而故障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请与高威科联系,或联系SANYO DENKI。

故障
检查要点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打开电源后,7位数显的LED不显示“≡”
①检查控制电源输入端电压;
如果电压低,请检查电源;如果无电压,请检查绕线和坚固螺丝;

②检查红色“CHAEGE”LED屏是否已亮

7位数显LED闪烁“8”(伺服ON状态下),但电机并未转动
①检查定位指令是否输入
输入定位指令

②检查伺服锁是否上锁
如果电机电源线未连接,请检查坚固螺丝

③检查电流限制是否输入
因为限流器已打开,及电机无法产品对抗负载转矩的转矩,电机无法旋转。

④检查偏差清除是否保持开启状态
取消偏差清除输入(CN1-34针)

伺服电机旋转不稳定,旋转低于指令
①检查比例控制是否开启
停止比例控制输入

②检查限流器是否已开启
停止限流器输入

伺服电机停止前瞬间旋转
①检查电机电源线
某一根电源线断开

②检查编码器分辨度设置
更正设置,在打开电源

伺服电机不断加速
①检查电机电源线
电机电源相位序错误

②检查编码器线
编码器的A、B本位错误

电机振动频率超出200Hz
●减低速度回路增益;

●设置转矩命令低通滤波器和陷波滤波器;

过冲超出/启动/停止间下冲
●伺服调谐设置为High;

●降低速度回路增益;

●降低积分时间常数;

●松开加速/减速命令模式;

●使用定位命令低通滤波器

非正常的声音干扰
检查机械错误
●无负载操作伺服电机;

●检查订位中心和耦合不平衡;

低速操作,并随机或经常检查干扰周期
●检查编码器信号线是否双绞划屏蔽;

●检查编码器线和电源线是否放在同一槽中;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下降;

注意:在检查山洋Q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故障前请先切断电源,以免造成伤害。本文来自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转载请保留原址,欢迎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谢谢。

网友A(2011-08-13):
恩?这么麻烦?还不得啊!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