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7-05):
两台 FR-A740+A7AP的配置,用于举升同一个重物负载。两台电机的受力负载可能不一样。
要求在负载不同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两台电机匀速的转动(上升和下降)。且举升的位置是固定的。
具体工作方式是:加电运行-》转速增加到设定频率-》恒速运行-》减速到固定位置。
就是说需要设定速度控制模式下运行。
请教:如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整个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速度都一致)?

网友A:
与抓斗吊机工作性质类似,但抓斗有时需要单独工作

楼主:
初学,还请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