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温度模块部分的指令 初学求详解

楼主(2011-07-05):
上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from k0 k0 d48 k1

网友A:
第1行:往第0个扩展模块的地址2开始的4个连续地址里面写10;

第2行:从第0个扩展模块的地址0读1个字,读到D48里面;

第3行:从第0个扩展模块的地址6读连续的4个字,读到D20开始的4连续地址里面;

第4行:从第0个扩展模块的地址30读1个字,读到D24里面;

网友B:
楼主手上有模块使用手册么?建议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