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分析这把电动剃头剪的工作原理,有图

楼主(2011-07-06):
【声明非广告】

      笔下常去理发店剃成光头,老婆一直勤快想做操刀手,她花了四十多元请同事买来一只电动推剪,我跪在地板上,大头对着家里的垃圾桶,只消两分钟光头就剃好了。前几天,当我大头又对着垃圾桶时,头发被拉疼了一下感到不对劲,电动推剪就动一下就再也不动了,一看原来“坏”了,大约才用了一年半, 真扫兴。

楼主:
       这电动推剪象是便宜货,剪刀齿似乎有点粗糙不齐,决定拆下来看看毛病出在何处,拆开四颗螺钉盖子就掉了下来,我一直以为是电机带动复杂的什么凸轮机械结构,原来只是一只简单的线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网上搜了一下,这种电动推剪称为电磁振动式。

楼主: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线圈有几百欧电阻,没有发现什么开路。接上交流电推上开关,有振动声但动齿就向左吸了一下,就不动了,一时分析不出毛病。拨出电源后,我把两只弹簧旋了下来,再一想会不会弹簧松了,又回装上去并紧了一下,接上电源发现振动杆能带动“动齿”开始高速的回来振动了,与弹簧松紧有关,经常高速振动把弹簧振松了,呵呵,就这样“修”好了。

楼主:
上图是我分析的部件名称,用螺丝刀碰了一下振动杆,发现不是磁性的,这50Hz交流电通到线圈上虽是交变磁场但应该是吸着振动杆的,为何与弹簧就构成了振动源呢?不解。

楼主:
这是局部大图,这么简单的结构,设计者真的很聪明,简单实用,就绝对称得上是一项发明呀!

这不是做广告,我只是好奇,把单位里的柯达数码相机带回家拍了几张照片. 希望大家分析一下,为何交流电进入线圈会引起金属振动杆振动?

网友A:
和电铃一个道理,50HZ交流电有一个从零到最大的过程,波形是正弦波。这样线圈的吸力也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

网友B:
应该和电铃差不多吧!好像应该有个触点什么的?

楼主:
如果跟电铃原理一样的话,就能明白了。

但我估计与电铃不一样, 触点没见到,  有触点就会有电火花的

楼主:
交流电通过线圈虽是交变磁场,但与振动杆之间的力的方向 可能是不变的,

比如:220V的继电器线圈通上220V交流电时,与触点金属块是吸合状态,而不是振动。

楼主:
和电铃一个道理,50HZ交流电有一个从零到最大的过程,波形是正弦波。这样线圈的吸力也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

吸引大小变化我同意,有可能振动,但220V继电器为何不振动呢?

网友C:
触点应该是封装的吧。。在手握的部位找找

网友D:
没有触点的.

弹簧的压力和电磁铁的吸力,此消彼长,循环不止.

楼主:
同意老愚者的观点,我总结一下:

与电铃原理有很大区别。这弹簧的作用非常大,就因为松了一点,变得只吸合不振动。

 因为衔铁(振动杆)非磁性,易被磁化,所以,交流电通过线圈时,总是吸力,

但吸力的大小是变化的,当吸力大时,弹簧被压紧,当吸力变小时,弹簧又弹起,

此起彼复,不停地振动。带动动齿与定齿切割头发,速度非常快,最高频率100Hz,

几乎看不见来回动作。弹簧弹力一定要适中,太大或太小都可能不振动。

对于普通交流继电器,衔铁触点的弹力太小,所以不会振动。

哈哈,感谢老愚者!!!这才明白。

网友E:
注意边上有个震动距离调节旋钮,是否调节旋钮坏了。

楼主:
 to 楼上:对,旋钮改变弹簧的压紧程度,太松就不会振动,文中我说已发现了,“修”好了。

网友F:
原理应该和电铃一样

楼主:
振动式电推剪 跟电铃原理有很大区别:

1. 电铃靠动触点接通,吸合后触点再断开,如此反复,动作频率与锤头的行程有关,决定了它的动作频繁不会太高。动作频率与交流电的频率无关,直流电都可能使它工作。

2. 而振动式电推剪:没有动触点,必须靠交流电的频率与大小变化,与弹簧构成振动体,所以,动作频率固定为 交流频率的两倍,用直流电没法工作。

 可以看出与电铃的原理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混淆这两个原理,说明对电推剪原理没有切身的理解。

网友G:
知识就是力量,实践出真知。

楼主:
电铃动作频率与吸力大小、锤的行程有关,与电源的频率无关。所以,直流电与交流电都能使它工作(原理图上直接画成了直流电)。

                  电推剪必须为交流电源,动作频率很快,接通50HZ交流电时振动频率为100Hz

楼主:
 知识来源于细心观察、反复领悟。

楼主:
家用产品就是要简单有效、成本低廉,平时大家觉得很简单而不屑一顾的产品却包含很深奥的科学原理,

经常探讨思考会使你变得非常聪明。

希望这样探讨能提高点人气! 不要啥不得你的一句话,人气靠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家用产品就是要简单有效、成本低廉,平时大家觉得很简单而不屑一顾的产品却包含很深奥的科学原理,

经常探讨思考会使你变得非常聪明。

希望这样探讨能提高点人气! 不要啥不得你的一句话,会提高人气的。

说得太有道理了

网友I:
你们真无聊, 这么一个东西 研究了几天啊?

网友J:
那有几天。还不是都一天的。

利用交流电流过零的时候没有磁性,弹簧推向一边,有磁性的时候又吸回来。

楼主:
miy_gongkong: 你们真无聊, 这么一个东西 研究了几天啊?
-----------------

说话太刻薄!今天早上才贴在这里,下午才搞明白。你以为很简单?!那你贴点高深的

楼主:
芳季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K:
呵呵,学习了,以前不知道原理以为是通过复杂的机械结构来做成的。

楼主:
电推剪的工作原理图是我用XP“画图”画出的,一目了然吧。

网友L:
有些人,爱说大话。

楼主:
呵呵,有人认为小菜一碟的事,不值得研究。

我认为讨论收益非浅。我分析的很细,目的与大家共享。

希望能聚点人气,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L:
对:尐お槑孨/叶宏 关于

家用产品就是要简单有效、成本低廉,平时大家觉得很简单而不屑一顾的产品却包含很深奥的科学原理,

经常探讨思考会使你变得非常聪明。

希望这样探讨能提高点人气! 不要啥不得你的一句话,人气靠大家

内容的回复:推剪这里线圈一吸合,不一直得电了吗,怎么推回,是震动弹簧2的弹力和线圈的吸力差不多大吧,所以来回吸合,断开。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有些人,爱说大话。

你就说 我爱说大话不就得了,   我没别的意思, 请大家不要误解!

楼主:
推剪这里线圈一吸合,不一直得电了吗,怎么推回,是震动弹簧2的弹力和线圈的吸力差不多大吧,所以来回吸合,断开。
------------

交流电压是周期变化的正弦波,吸力也同步周期变化(频率2倍),吸力要大于弹力,当吸力变化到0时,就已弹回去了,如此周而复始(频率100Hz),

通上电后,拿在手里感到振动的很厉害

网友L:
对:miy_gongkong 关于引用虫子 的回复内容:有些人,爱说大话。

你就说 我爱说大话不就得了,   我没别的意思, 请大家不要误解!
内容的回复:呵呵,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大家不讨论,长长见识吗。

网友M(2011-12-14):
智慧是从细节处表现出来的,洗手液泵也很有趣.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智慧是从细节处表现出来的,洗手液泵也很有趣.

  说说看,让我们学学

网友N:
高手太多了,长见识了。

楼主(2012-06-28):
这贴子好

网友O:
对:尐お槑孨/叶宏关于电铃动作频率与吸力大小、锤的行程有关,与电源的频率无关。所以,直流电与交流电都能使它工作(原理图上直接画成了直流电)。                   电推剪必须为交流电源,动作频率很快,接通50HZ交流电时振动频率为100Hz内容的回复:

网友P:
不错,看似简单,实际确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Q:
为什么220v的继电器线圈不会出现震荡呢?

网友R(2013-10-04):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220v的继电器线圈不会出现震荡呢?

磁芯里有短路环。

网友S:
电推剪虽然也是电磁振动,但原理与电铃原理是不一样的,电铃有通断触点而电推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