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液压伺服心得

楼主(2011-07-06):
液压伺服系统设计
液压伺服系统设计
在液压伺服系统中采用液压伺服阀作为输入信号的转换与放大元件。液压伺服系统能以小功率的电信号输入,控制大功率的液压能(流量与压力)输出,并能获得很高的控制精度和很快的响应速度。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力控制三类液压伺服系统一般的设计步骤如下:
1)明确设计要求:充分了解设计任务提出的工艺、结构及时系统各项性能的要求,并应详细分析负载条件。
2)拟定控制方案,画出系统原理图。
3)静态计算:确定动力元件参数,选择反馈元件及其它电气元件。
4)动态计算:确定系统的传递函数,绘制开环波德图,分析稳定性,计算动态性能指标。
5)校核精度和性能指标,选择校正方式和设计校正元件。
6)选择液压能源及相应的附属元件。
7)完成执行元件及液压能源施工设计。
本章的内容主要是依照上述设计步骤,进一步说明液压伺服系统的设计原则和介绍具体设计计算方法。由于位置控制系统是最基本和应用最广的系统,所以介绍将以阀控液压缸位置系统为主。
4.1 全面理解设计要求
4.1.1 全面了解被控对象
液压伺服控制系统是被控对象—主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满足主机在工艺上和结构上对其提出的要求。例如轧钢机液压压下位置控制系统,除了应能够承受最大轧制负载,满足轧钢机轧辊辊缝调节最大行程,调节速度和控制精度等要求外,执行机构—压下液压缸在外形尺寸上还受轧钢机牌坊窗口尺寸的约束,结构上还必须保证满足更换轧辊方便等要求。要设计一个好的控制系统,必须充分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所以设计师应全面了解被控对象的工况,并综合运用电气、机械、液压、工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使设计的控制系统满足被控对象的各项要求。
4.1.2 明角设计系统的性能要求
1)被控对象的物理量:位置、速度或是力。
2)静态极限:最大行程、最大速度、最大力或力矩、最大功率。
3)要求的控制精度:由给定信号、负载力、干扰信号、伺服阀及电控系统零飘、非线性环节(如摩擦力、死区等)以及传感器引起的系统误差,定位精度,分辨率以及允许的飘移量等。
4)动态特性:相对稳定性可用相位裕量和增益裕量、谐振峰值和超调量等来规定,响应的快速性可用载止频率或阶跃响应的上升时间和调整时间来规定;
5)工作环境:主机的工作温度、工作介质的冷却、振动与冲击、电气的噪声干扰以及相应的耐高温、防水防腐蚀、防振等要求;
6)特殊要求;设备重量、安全保护、工作的可靠性以及其它工艺要求。
4.1.3 负载特性分析
正确确定系统的外负载是设计控制系统的一个基本问题。它直接影响系统的组成和动力元件参数的选择,所以分析负载特性应尽量反映客观实际。液压伺服系统的负载类型有惯性负载、弹性负载、粘性负载、各种摩擦负载(如静摩擦、动摩擦等)以及重力和其它不随时间、位置等参数变化的恒值负载等。

网友A(2011-12-08):
我是做液压电气设计的,不知道你做液压机械定位的时候你最高能做到几个C,我们现在做的是重复精度是5个C之内,但有一点还不是怎么的合我们的理想,就是控制速度有点不一致,不知道是机械的原因,还是控制那一份有问题,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可以有偿调试.QQ471844009.

网友B(2015-09-16):
       首先需要一款性能优异的闭环控制器(如美国DELTA RMC75 运动控制器):
高速的闭环控制处理能力,一般来说一个循环控制周期要小于0.5ms除了普通PID控制以外具有针对液压传动特点的控制算法,比如双向速度前馈控制,加速度前馈,高价微分分量控制,变增益控制,输出滤波等尽可能采用分辨率高的SSI传输类型的位置反馈传感器和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控制器可以通过一个实际的运动曲线自动分析出闭环控制回路的最佳控制参数,并且可以直观验证针对非线性阀特性,非线性的位置压力反馈信号,以及因为机械结构变化引起的控制对象模型改变的适应控制算法闭环控制过程中的所有指令执行,参数变化和故障报警等可以像飞机黑匣子一样进行足够长的历史记录,用于故障跟踪

    二是满足高性能工作要求的液压系统的设计:
足够系统压力和流量的油源足够频响和流量的伺服阀和比例伺服阀伺服阀和比例伺服阀需要线性流量控制特性,无死区,过零点。阀放大器与阀体集成在一体时可以有效抗干扰。所有液压油管尽可能短而且一定要金属硬管选择合适尺寸的蓄能器可以降低对油源最高瞬间流量的要求,并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